B6烧了,求助

楼主(2015-05-23):
b6这个地方烧了,看不清型号了,有谁知道这个的型号?其它什么地方要一起换吗

网友:
应该是个mos管

网友:
上次有个模友也是这个元件坏了,

网友:
4407A
BAOB4E
上面就这些字

网友A:
看板型,难道你也是PBC DIY版?

网友B:
没看错的话是AO4409 ,这里有电路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ght=206b&page=9
还可能是irf7413 线圈边上就这两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型,难道你也是PBC DIY版?

这个到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是AO4409 ,这里有电路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739&extra=&h ...

为什么我看这个mos上方有4835b的字样?另一边的mos写的是7811a

网友C:
我也烧过,详情见这个帖子,我找了个修电视机的老师傅帮我换个原件修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8312&extra=

网友A:
那查查4407A场效应管,或者找可以代用的型号。你的板型和我的板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是相同规格的管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查查4407A场效应管,或者找可以代用的型号。你的板型和我的板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是相同规格的管都可 ...

好的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烧过,详情见这个帖子,我找了个修电视机的老师傅帮我换个原件修好了
http://bbs.5imx.com/bb ...

你换的是mos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的是mos型号是什么呢

不清楚,老师傅给换的

网友:
就是AO4409 pmos 换错了也不会烧,最多不工作。怕啥
同等参数的pmos也能用。修电视或主板的肯定能给你换上。但是估计要你1百就不值咯。自己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