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2206除了某宇还有什么好选择?

楼主(2015-05-23):
新手练习吊机,近处能飞的地方都是混凝土地面或花岗岩地面,某宇的2006稍微炸厉害点就变形了,纠正后能用,但是震动比较大,动力损失很多,炸多了越来越不好用了,皮实的某天又没有2206这个规格,2204飞8-9mm板机吊机很吃力,还有没有别的好选择啊?

网友:
飓风 好像1900KV的,有人在用,飞8MM的雅克54.

网友:
某宇我感觉可以

楼主:
我没说某宇不可以呀,只是说不太皮实,毕竟也不便宜,老在坚硬地方炸的话成本较高...

楼主:
在某宝找到某汐的2208/2008定子尺寸为直径20高度8的电机,算起来功率与定子直径22高度6的某宇2206差不多,价格很便宜,35一个,买了两个回来试,比较失望,,力没某宇的2206大,和我现在状态不好的2206都还软一点,

楼主:
这家的咋样?看价格比某宇的还贵点

网友:
本人建议模拟器,你能够吊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F3P,YAKE55
我就是这样飞的,自己做的KT的省钱,好飞,貌似比模拟器还美学生飞的水星

网友:
飓风的不错,我用过。绿色ptk的2220级别用过,感觉材料偏软,是铝的。

网友:
飓风不错,我的郎2206摔后震动太大,飓风用着费电些

网友A:
朗宇可以反厂维修,比买新机划算,为何不反厂呢?

网友:
我买的几个电机都是*宇的,感沉还行

网友:
8MMepp 2204 1960KV 3S半油吊机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A:
朗宇可以反厂维修,比买新机划算,为何不反厂呢?

请问郎宇电机怎么返厂维修 求联系售后维修联系方式与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