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 电调 电机都很烫,没法摸。

楼主(2015-05-23):
凤凰120A   亚拓750MX  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那么烫啊,  油门行程也设好了,但是降落的时候把油门慢慢降低到百分之20左右飞机开始加速,只有猛的把油门拉到最低才能停下来,熄火也没法用,起飞之前打开熄火可以用,一旦飞起来,熄火就没法用了,新手求教

网友:
换低一点KV值电机试试

网友:
看看你的油门曲线呀

网友A:
看一下副螺距是多少?关于你熄火的开关设置正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副螺距是多少?关于你熄火的开关设置正确了没有。

现在熄火正常了,螺距正负15度。,普通飞行也很烫,怀疑电调没设好

网友A:
你把螺距调到+12  -12   可能会好点,我以前也用过凤凰160A的电调,应该是电调的定速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螺距调到+12  -12   可能会好点,我以前也用过凤凰160A的电调,应该是电调的定速设置的有问题。

是的,哥们能加个QQ吗。多向你请教

网友A:
把电调的定速设定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也是二年前用的吧,当时马达电调也是很烫都有70度了,最后才发现定速没有设定,只是用遥控器THR来定速调到一条直线。后来把电调的定速和飞机的传动比设定好,再飞就很好了,温度也就是40-50度吧。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行程,再设置一下电调的定速参数,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哥们能加个QQ吗。多向你请教

我也是很久没有玩直机了,以前是做直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的定速设定好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也是二年前用的吧,当时马达电调也是很烫都有70度了,最后才发 ...

对对对,我一直就怀疑这些,终于等到一个理想的指点了,非常感谢。我说怎么可能会那么烫,我飞的很温柔,拿掉电机空转温度都热的有点不正常,就是不知道设哪里,就这样将就飞。就飞第二块电池电机就空中突然冒烟。拆开看电机都烧胡了,愁好几天了,这下终于知道了,还是非常感谢。第一次接触凤凰电调,看帖子凤凰设置挺复杂。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很久没有玩直机了,以前是做直机的。

QQ53035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电调行程,再设置一下电调的定速参数,试试看

嗯,就是这些问题,飞机是我整套收来的,没有数据线。所以就简单的设了一下油门行程,我就感觉里面的设置问题。如果换控肯定要重新设一遍才行,由于第一次接触凤凰,在加上一丝都不懂凤凰的设置,所以一直将就飞。非常感谢指点。愁好多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些问题,飞机是我整套收来的,没有数据线。所以就简单的设了一下油门行程,我就感觉里面的设置 ...

你这样的情况和我一个朋友的情况几乎一样,电调也是收来的,当时也是简单校准了一下行程,悬停下来就很烫,后来设置了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情况和我一个朋友的情况几乎一样,电调也是收来的,当时也是简单校准了一下行程,悬停下来就很烫 ...

嗯,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熄火正常了,螺距正负15度。,普通飞行也很烫,怀疑电调没设好

15度 电调不烧你算走运啦,12-13度足够你飞了。

网友:
油门曲线的问题

网友:
750MX是比较烫的,要温度低可以换800MX,温度明显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