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无刷gopro3云台的实际使用

楼主(2015-05-23):
想请教下各位用三轴狗云台的朋友们,你们的狗3上在云台上的时候里面的电池取了的吗?

网友A:
我没有取出,这样可保证供电稳定,同时也对电池充电系统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我的是GOPRO4 电池没有取出,但是遇到了突然降高度问题,连着两次了,就好像接通了自动返航,在北 京六环外飞遇到的问题,当取下GOPRO4摄像机,飞行器好像又正常了,怎么飞都行,大疆精灵2真的就差这70G的重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取出,这样可保证供电稳定,同时也对电池充电系统起到保护作用。

谢谢老魏   20多克的重量  我还是有点纠结

刚玩狗云台  不知道狗能不能取电池直接供电工作  希望大家多分享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