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可以多品牌混用吗?

楼主(2015-05-23):
今天电机炸了一个,本城实体店没有同品牌电机,请问电机电调同规格不同品牌可以混用吗?

网友A:
一般不建議..但應可以~我個人以為槳一定得同廠.電機電調可以試試

网友:
理论上,同KV,同定子尺寸的电机是可以混用的,比如都是2212/13T KV1000。那么理论上在同电压下转速是一样的。可能存在的差异也就是电流,扭矩上。不过就算是同品牌,同型号的电机,这样的差距也是一样存在的。至于电调。主要看程序,如果都刷的同一个固件,那用起来也几乎没什么不同。只要最大电流可以满足电机需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建議..但應可以~我個人以為槳一定得同廠.電機電調可以試試

我会告诉你,,不同品牌,不同大小,不同螺距的桨我混装过,,而且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虽然可能确实存在效率不高等等问题,但是实际就是飞,没有问题,,平稳,也是没有问题的。5030 5045 6030  3种尺寸的桨混装过,,CC3D的飞控,,操作起来完全没有感觉。

网友:
当然,这样肯定是加重了飞控的计算负担了~~~有什么弊端不清楚,也不建议这么做,没啥必要,仅仅作为实验,证明是可以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不同品牌,不同大小,不同螺距的桨我混装过,,而且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虽然可能 ...

真正的工作還是在飛控.飛控夠力的話~玩玩可以的

网友:
差多不大小的随便装,都不耽误,四轴不同与别的飞机,动力输出是靠飞控调节,无关电机电调

网友:
以前有次斷了一槳(cabon) ~隨手上了一支青菜槳(塑料)~一上油門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告诉你,,不同品牌,不同大小,不同螺距的桨我混装过,,而且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虽然可能 ...

浆我一直混用,卖家发错货有两者规格的,我一直在混用。

楼主:
谢谢大家,总结是问题不大,最好相同,不相同实际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还是同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