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腾翔小精灵

楼主(2015-05-23):
腾翔小虾想装2845电机,配435的浆,不知可否,请高手指点

网友A:
2845电机你能盖上盖子吗?1530已是极限了...

网友B:
试下244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45电机你能盖上盖子吗?1530已是极限了...

腾翔的1530相当于2848吧,2845比他还短一点

网友C:
浆大了,不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45电机你能盖上盖子吗?1530已是极限了...

1530尺寸是2950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大了,不稳的

浆的大小怎么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的大小怎么算啊

我也不会算,我是用比较笨的办法:先确定电机,再试桨,从小的试起。感觉小精灵怎么小的船,而且两个叉也分的不够开,桨大了的话转弯要减速很多否则容易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浆的大小怎么算啊

就腾翔的这个电机,也就用28~3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腾翔的这个电机,也就用28~30的桨

那金属浆和塑料浆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金属浆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2445吧

你的虾艇轴系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虾艇轴系出吗

出了我用什么?可以介绍你去那买。你不是有吗,为什么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了我用什么?可以介绍你去那买。你不是有吗,为什么要换?

掉了!!!!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了我用什么?可以介绍你去那买。你不是有吗,为什么要换?

我换了电机电调

网友:
碳纤壳哦。我的轴跟你的不一样,我的轴大一点。你的是铜管,我的是7MM铝管。
电机这么大,电调够用吗?加我微信交流吧,我的船拆开了,拿去喷漆,弄好后准备试下做防翻 。微信jia390261988

网友:
其实楼主已经开丟两根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