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能控制无刷云台吗?

楼主(2015-05-23):
听说naza可以控制,那apm呢?有没有用过的大神?

网友:
naza能吗?那apm也能。

网友:
貌似不可以,能控制舵机云台

网友A:
你指的是增稳控制   还是 通过遥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增稳控制   还是 通过遥控控制

遥控控制

网友:
应该是有通道输出功能的   但是其实没必要用通道输出啊   直接接收机接出来到云台就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