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自己心理素质不大行了啊

楼主(2015-05-23):
今天装机完的无副翼首飞,原来飞无副翼四面,航线都过了啊,怎么今天一拿控,卧槽心跳直奔180啊,明显感觉快要跳出来了,肾上腺素那个高啊,一头汗都出来了,不过坚持飞前不拍照,一直避免炸鸡有副翼已经出掉了,突然有点想老家伙了

他就是在以一个这样憋屈的姿态呆在男生宿舍里

依次是911,黑箱子是977,和450,小鸡都在狭小的床间穿梭

楼主:
感(shui)慨(tie)一下,就这么沉了?别啊,话说还有尾传动轴好像有尖叫声没解决呢

楼主:
大虾们怎么调的尾传动部分齿轮间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好几个帖子看见你了=_=,总是路过,灌水小心小黑屋

楼主:
来人解决一下实际问题啊,还有就是感觉有点金鱼尾,怀疑kbar尾感度过高,机械没问题,很顺滑,还有就是震动有点大,试飞最大值3000

楼主:
问题真的靠论坛搜索功能和潜水搞不定了

网友:
也是男生宿舍

网友:
先要过心理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说啥?

问题一:飞机尾传动轴好像有尖叫声
问题二:微金鱼尾,不知是不是kbar感度设置问题
问题三:震动3000多,但在宿舍连电脑试机大小桨都上50油门震动1000以内,最大震动出现在收油门时突然增大的

网友B:
问题一:检查传动轴及后伞齿间隙和润滑。
问题二:轻微的金鱼尾问题我也出现过,我也只调过陀螺的感度。后来好了。
问题三:收油门时震动突然加大估计是两只桨叶重量不一样,也可能是组装不够仔细,部分零件咬合不够紧密。
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一、新机声音大是正常的,经过一段时间齿轮磨合以后声音就小了,前提是不炸机
二、金鱼尾减小感度是应该可以消除的
三、振动的原因很多,只要不影响飞行不必纠结那个数值。转速变化时振动值瞬间的偏高是正常的,不建议在飞行中有过大幅度的转速改变,可以修改一下油门曲线,尽量保持定转速。另外大桨安装不要太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检查传动轴及后伞齿间隙和润滑。
问题二:轻微的金鱼尾问题我也出现过,我也只调过陀螺的感度。后 ...

十分感谢,明天逐一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新机声音大是正常的,经过一段时间齿轮磨合以后声音就小了,前提是不炸机
二、金鱼尾减小感度是应该可 ...

哎呀,天籁大哥啊,看了你好多帖子学习呢,谢谢哈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对新系统性能不熟悉,熟悉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对新系统性能不熟悉,熟悉了就好了

起的好早啊,第一件事就是逛论坛吧

网友E:
听不惯轴传的声音

网友F:
怎么我感觉轴传和皮传的声音差不多呢  我传动轴原来是一个轴承的  转起来有点噪声  后来加了二个 声音静了好多  难道我听力不好

网友G:
听不惯轴传的声音
呵呵   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我感觉轴传和皮传的声音差不多呢  我传动轴原来是一个轴承的  转起来有点噪声  后来加了二个 声音静了 ...

矮油,可以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不惯轴传的声音

老鸡鸡玩的是皮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不惯轴传的声音
呵呵   无话可说

真机应该都是轴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学习一下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路

哈喽

网友J:
轴传好,效率高。缺点就是炸鸡损失大,维修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轴传好,效率高。缺点就是炸鸡损失大,维修困难。

对啊,502大法之后噪声也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一:飞机尾传动轴好像有尖叫声
问题二:微金鱼尾,不知是不是kbar感度设置问题
问题三:震动3000多, ...

大桨上太紧了

楼主:
我觉得不是很紧啊,震动问题解决了,做了大小桨动静平衡,传动轴502固定。就是现在锁尾还不是很好,还是有点微摆

网友K:
呵呵,心理紧张可以调节,事先给自己打招呼;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八百块吧,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心理紧张可以调节,事先给自己打招呼;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八百块吧,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没什么大 ...

其实是学生狗,大不了一个月不吃饭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学生狗,大不了一个月不吃饭

呵呵,学生也不要紧啊!飞的低一点,要摔也只是损失旋翼吧?一千元的东西损失个五十元也能减轻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学生也不要紧啊!飞的低一点,要摔也只是损失旋翼吧?一千元的东西损失个五十元也能减轻压力。

呵呵,一定要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一定要摔吗

呵呵,你每次飞都有这样的思维,那不是就能让摔机的概率低一点?

楼主:
呵呵,拿不准的动作不在大机做,在模拟器练好了,再拿977摔着练

网友:
现在学生玩具真多,我学生那会,除了奔操场,啥都没有。

网友:
我跟楼主水平一样。不过自己装机一直未完成。楼主介意指导小弟一下么?!加QQ2577879162(我也是学生)

网友L:
玩的就是着个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玩的就是着个感觉

对啊,就是想飞,好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机应该都是轴传吧

真机不一定都是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机不一定都是轴传

嘿嘿,不懂

网友:
       呵呵  真机一般都是电机直接驱动的,何来轴传.皮带传动之说呢..................

网友:
如果在试下 6S 2520 就知道啥叫小机里的战斗机了! 比450的3S 猛太多

网友M:
我也是的,第一次倒飞的时候腿都抖,不过飞多了就好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的,第一次倒飞的时候腿都抖,不过飞多了就好了,加油!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