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应该放在哪里?

楼主(2015-05-23):
是放在这里吗?

网友:
拎住重心点,前后调整到平衡位置就好

网友A:
再往前放8~10cm左右

网友:
主要是找准重心,电池来调节。。

网友:
模友们说得正确,电池位置应以重心位置配平为主,实在不行的话固定好电池再加配重。

网友:
放的位置对的,要看平衡,

网友:
反正我是放在最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往前放8~10cm左右

按照您说的位置,下午首飞成功,机身非常平衡,能脱控平飞出很远!感谢指点!
首飞出了点插曲,因为升降舵搞反了,抛出去撞在地上好几次,机头摔得有些变形,不过还好及时发现了问题,调整遥控器后一飞冲天!
感觉飞固定翼比四轴紧张多了,不过也很刺激,由于模拟器练得扎实,成功放飞、成功着陆,虽然歪歪扭扭的有些难看,不过总算爽飞两个架次后完整的拿回来了!
再次一并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