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5-05-23):
这个陀螺仪飞了很久了 今天出现了这样问题 飞第5电时候 上电自检了以后十字盘不平 幸亏及时发现 起飞的时候发现的 老是忘一面倾 要是飞起来飞机必炸
随后回复出厂设置又调了调 OK了  不知道这个陀螺仪还敢使用吗  怕以后飞行过程中出问题?

楼主:
没有恢复出厂设置时候 进入十字盘调整项 十字盘就平了 退出来就又倾斜 希望用过的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我的ebar只要切3D就右侧翻 无奈了   有的时候慢慢翻有的时候不到一秒就翻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bar只要切3D就右侧翻 无奈了   有的时候慢慢翻有的时候不到一秒就翻过去

震动太打了吧

网友:
mb,别的不用

楼主:
有打算买一个 MB确实也很喜欢

网友:
我的也是一切3D就右翻,至今没解决

网友B(2015-07-13):
引用 网友A:
我的ebar只要切3D就右侧翻 无奈了   有的时候慢慢翻有的时候不到一秒就翻过去

换背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背胶

请问是换薄一点的还是厚一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换薄一点的还是厚一点的

换薄的。3M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薄的。3M的那种

谢谢分享

网友D:
感觉还是没调好吧,调试过N个ebar,550 5.5  7.2全用ebar,各种垃圾双面贴,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没调好吧,调试过N个ebar,550 5.5  7.2全用ebar,各种垃圾双面贴,完全没问题

不明原因。还是老数据重新设置了下 这都又飞快百十个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