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CC小红起飞调试步骤,磨车,新手可借鉴一下。

楼主(2015-05-23):
      2 8CC小红起飞调试步骤,磨车,新手可借鉴一下。留个qq:892609840,有问题的模友可以交流一下,图个乐呵!

土豆地址:
http://www.tudou.com/my/center/item/itemWorking.do

图片:

磨车时 小中高速都要磨合到,油大致分配:  2:4:1

飞机供电电池可用li-po 12v降压模块降至5-6v,
也可用镍氢或锂铁电池。

外场充电直接用12v电瓶接充电器即可

起飞前,飞机各个方向都要转到,并且小、中、高、闪、油门调试好,就不会熄火了。

网友:
专业,前所未有。NB

网友A:
楼主好,2:4:1分别是什么呢?不是只有汽油和2T机油吗?还有一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2:4:1分别是什么呢?不是只有汽油和2T机油吗?还有一个是什么?

前期磨合的时候:       油量的配比:93# + 机油(推荐美孚)1:30;

       磨合时间分配: 低速15% - 30%   中速 60% - 85%  高速  10% - 20%
实际飞行:
     飞行油量配比: 93# + 机油(推荐美孚) 1 : 40 ;
    按照这样磨合 基本能适应DLE/MLE 等发动机了。

楼主:
视频地址:
http://www.tudou.com/v/SbptNrdyTM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都没有飞行视频啊

网友:
汽油机不用那样搞

网友:
记得注意安全

网友B:
视频里这些姿势是为了什么?搞不懂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这些姿势是为了什么?搞不懂撒

测试发动机各个位置是否会熄火呀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这样试哪

网友C:
大哥,汽油机不用搞得这么销魂吧!虽然我同意你关于起飞前各项指标的检查,但汽油机是化油器油泵泵油,和甲醇机有本质的区别。你只要把油箱、油管等油路部分处理好,就不用这么夸张的张飞舞大刀了!仅此建议,祝健康!
顺便说一下,我和你同款飞机,已飞行200以上起落,期间更换发动机4台(MLD28,DLE30,DLE35,NGH38四冲)没有出现因供油而产生的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汽油机不用搞得这么销魂吧!虽然我同意你关于起飞前各项指标的检查,但汽油机是化油器油泵泵油,和甲 ...

哈哈、大哥好想法、其实发个帖就是和大家乐呵乐呵!你发动机走线不错 学习!

楼主:
是呀 安全为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大哥好想法、其实发个帖就是和大家乐呵乐呵!你发动机走线不错 学习!

兄弟,在地面上这样耍飞机真的太危险了,尤其是拿着机翼来回晃动飞机,因为不是在空中,机翼没有任何升力,完全是全部重力作用在机翼那可怜的几个固定点上,非常容易出现断裂,或是损伤。对人员也可能造成伤害。 再有你那么快的晃动,实际在飞行时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真想看看各个形态下的供油状况,不如把动作放慢,或是在实际飞行后再做调整。这款飞机滑翔能力超强,放心,就算熄火,没有大娄子的话,也是能安全降落的。实在不行,我教你一个方法,一旦发生坠落,无法挽回,你就冲着即将坠落的飞机大喊:啊啊啊啊啊啊啊,然后,心情可能会好些......玩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在地面上这样耍飞机真的太危险了,尤其是拿着机翼来回晃动飞机,因为不是在空中,机翼没有任何升力 ...

大哥 你就逗我,哈哈哈!你说的我记着了,以后会注意的,谢谢建议哈!

网友:
强!我们的从来没这么弄过,也没摔过,就发动机出毛病摔了一回,风大开伞被拉翻了回

网友D(2015-06-29):
我只想说,这个小红我们一般都装DLE55,在丘北的时候一天最多发四个架次

网友E:
楼主这套调机动作,惊天泣鬼神,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不多吃两碗米饭还真干不成。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套调机动作,惊天泣鬼神,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不多吃两碗米饭还真干不成。佩服

是不是很吊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这个小红我们一般都装DLE55,在丘北的时候一天最多发四个架次

大哥 你们用小红作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