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精灵2在京城自动下降,最后落地

楼主(2015-05-23):
都说北 京有六环限制,我是在六环外飞呀,连着两次遇到大疆精灵2自动下降的问题,油门操纵杆毫无反应,飞行器直线下降,速度不可控,想接通了自动返航一样。由于地面有风,落地大头朝下了,两个螺旋桨报废,其他没有损失,但是太令人紧张了,无法控制油门呀,怎么推油门都没有用呀!!!当把GOPRO4 拆下,再次飞行,又好像没事人一样了,怎都行,难道大疆精灵2就差这点重量就飞不起来么?后续飞行了2块电池,飞行器在拆了GOPRO4摄像机后,反应灵活没有任何问题,随便变高,方向  距离都不是问题,求解 真的很郁闷呀!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gopro开着wifi?干扰了?

网友A:
失控返航!
你确定一下是否激活了失控返航
最好设置丢失遥控信号就定点定高。别设置自动下降!
GOPRO的WIFI千万千万别开!也别用GOPRO的遥控器!

网友:
检查下那块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的精灵2天.安.门.都可以飞,就是不飞,看到你到6环飞这玩意真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返航!
你确定一下是否激活了失控返航
最好设置丢失遥控信号就定点定高。别设置自动下降!

好的 谢谢 没有开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