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改选什么鸡鸡

楼主(2015-05-23):
打算暑假入一台,已经在无限模拟器,但是对于真机的选择还是很纠结的现在在这几辆鸡鸡中选择
富丽450,富丽465,飞越450pro
想要炸了配件便宜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

毛那么多米

网友B:
炸了配件是便宜,但是一旦炸过再修其状态都很难恢复到没炸过时候的,所以楼主建议任何机器,都是先联系模拟器,然后循序渐进的来,从悬停到四面一步步的来,减少炸鸡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配件是便宜,但是一旦炸过再修其状态都很难恢复到没炸过时候的,所以楼主建议任何机器,都是先联系模拟 ...

在练了,谢谢

网友:
从小鸡开始吧

网友C:
如果决定要从450级开始的话就4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决定要从450级开始的话就465

肯定会炸很多次,465炸鸡成本会不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会炸很多次,465炸鸡成本会不会比较高

跟450一样的,炸鸡易损件基本通用

网友:
不过真心推荐从100级开始,,450大炸两次就够买小鸡了

网友:
富丽450吧。。成本低危险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