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9XR PRO+橘子2.4GHZ

楼主(2015-05-23):
开箱合照

舍不得膜

6100的小接收

就是连不上电脑

不知道用这个控的人多不多,开始很多波折,特别是开始得设置CH1,CH2...,折腾半天,终于能勉强使用,很多功能还不会用,听说可以连电脑设置会比较简单,学习前辈神贴,说是要用USBASP_6h连接?很是迷惑:该控不是自带miniUSB接口吗?但是直接连接电脑没有反应,查了下USBASP_6h,一头是USB接电脑,另外一头插哪里呢?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操练过的JJ

操练过的JJ

楼主:
再问问大家,给控订做个箱子的话,里面的海绵垫是怎么做的?每个控的尺寸不一样,那怎么找淘宝订呢?

网友A:
9xr pro 自带的固件是 ersky9x固件,好像没有电脑端程序,用opentx companion重新刷opentx才能连电脑设置
连电脑方法,左右两个微调向内掰住别松,然后开机,然后插us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xr pro 自带的固件是 ersky9x固件,好像没有电脑端程序,用opentx companion重新刷opentx才能连电脑设置
...

左右微调?你指的是方向和副翼的微调?向内?是不是左侧微调按向右,右侧微调按向左?
er9x用那个compion(大概这么个软件?)可以吗?不行用这个软件就刷opentx?关键是连接不上电脑比较头疼

网友:
对,左侧微调向右,右侧微调向左  掰住开机

网友B:
DSMX的?效果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X的?效果咋样啊?

dsm2 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xr pro 自带的固件是 ersky9x固件,好像没有电脑端程序,用opentx companion重新刷opentx才能连电脑设置
...

插上usb以后液晶屏显示connectting....需要装驱动吗?打开软件以后还是显示无连接,无法操作

网友C:
楼主哪里买的?我看hobbyking上面橘子头老是缺货的。

网友C:
你要用eepskye 这个软件才行。就在eepe的安装目录里面有的,是另外一个exe来的。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买的?我看hobbyking上面橘子头老是缺货的。

http://blog.hobbyking.com/hobbyking/store/index.asp
我买的时候橘子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eepskye 这个软件才行。就在eepe的安装目录里面有的,是另外一个exe来的。然后就可以了。

求问eepskye 是啥,百度和坛子里面都搜不到,有下载地址和教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问eepskye 是啥,百度和坛子里面都搜不到,有下载地址和教程吗

你在eepe的安装好以后的安装目录里面,里面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eepe的安装好以后的安装目录里面,里面就有了。

大神,eepe也没搜到是啥,求解

网友C:
你安装了eepe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了eepe没有?

没有,没用过,也没搜到是啥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没用过,也没搜到是啥东西

你在bing上面搜er9x , eepe是用pc机来调er9x的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bing上面搜er9x , eepe是用pc机来调er9x的参数的。

百度好多东西都搜不到,GOOGLE又被屏蔽,真是无语啊!跪求fan qiang看GOOGLE已经下载了,但是点击“READ MEMORY FROM TX”显示

请大神指点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度好多东西都搜不到,GOOGLE又被屏蔽,真是无语啊!跪求fan qiang看GOOGLE已经下载了,但是点击“READ MEMOR ...

控进入烧了模式以后再插数据线,然后直接点击 “read from transimitter”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进入烧了模式以后再插数据线,然后直接点击 “read from transimitter” 就可以了。

已经按微调按钮然后开机然后插usb线的,显示connectting,但是点击read from TX就弹出那个对话框了
是因为没有驱动?这个控是否需要驱动?问题出在哪里呢?或者是未进入烧录模式?怎么进烧录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按微调按钮然后开机然后插usb线的,显示connectting,但是点击read from TX就弹出那个对话框了
是因 ...

在configuration 里面 use SAM-BA 那里不要打勾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onfiguration 里面 use SAM-BA 那里不要打勾然后就可以了。

成功连接,挺莫名其妙的。。。忽然就可以识别了,好像电脑有个加载驱动的过程,之前一直没有加载驱动
EEPE好像没有图形界面,在研究刷opentx,祝我好运吧

有用9XR系列的,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功连接,挺莫名其妙的。。。忽然就可以识别了,好像电脑有个加载驱动的过程,之前一直没有加载驱动
EE ...

eepe有图形界面啊。opentx跟er9x的界面是一样的操作。应该说是opentx是er9x的后续发展版本,继承了er9x绝大部分优秀的功能。opentx支持lua语言,不过pro的内存不够。。。所以x9d的大部分lua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e有图形界面啊。opentx跟er9x的界面是一样的操作。应该说是opentx是er9x的后续发展版本,继承了er9x绝 ...

lua是啥意思?是不是9xr pro 刷了opentx以后,无法使用OPENTX的所有功能?我看companion软件有对9xr pro的支持啊

不过下面build option要少很多就是

求问为啥download  FW的时候无法下载?显示unable to check for updat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e有图形界面啊。opentx跟er9x的界面是一样的操作。应该说是opentx是er9x的后续发展版本,继承了er9x绝 ...

eepe的教程要少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lua是啥意思?是不是9xr pro 刷了opentx以后,无法使用OPENTX的所有功能?我看companion软件有对9xr pro ...

companiony有这种界面
EEPESKY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pe有图形界面啊。opentx跟er9x的界面是一样的操作。应该说是opentx是er9x的后续发展版本,继承了er9x绝 ...

companion可以直接读ER9X?刚刚发现的,突然又能UPDATES了,一头雾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lua是啥意思?是不是9xr pro 刷了opentx以后,无法使用OPENTX的所有功能?我看companion软件有对9xr pro ...

翻了墙才能下载,er9x的固件服务器是古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功连接,挺莫名其妙的。。。忽然就可以识别了,好像电脑有个加载驱动的过程,之前一直没有加载驱动
EE ...

我用的是t-9xr,不是pro. 就是感觉体积大,别的都好。433 1W 收发模块,模块刷机调频取值为8 , 遥控使用了er9x, 这个系统够用了,各种自定义通道,我现在调成13通道输出,(共14个物理通道),其实软件编写十几通道也可以,这样需要各开关通道的联动配合,接收机使用PPM,单根信号线。
遥控首先保证距离了,再谈控制通道数,通道数8个就够了,剩下的就是特殊的混控,联动。er9x也能满足,新买的机子的话,还是先学习er9x系统吧,不要人云亦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t-9xr,不是pro. 就是感觉体积大,别的都好。433 1W 收发模块,模块刷机调频取值为8 , 遥控使用 ...

不说433的辐射大吗?1w的橘子?最远能多少?指向性是否明显?我后面想用fpv,听说可以到20公里!
那么多通道干嘛用的?一直不明白!正常的飞机上的遥控,再加上刚拍遥控,10通道以内应该都可以了吧?你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t-9xr,不是pro. 就是感觉体积大,别的都好。433 1W 收发模块,模块刷机调频取值为8 , 遥控使用 ...

模块刷机调频取值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了墙才能下载,er9x的固件服务器是古哥的。

果然要fan qiang!后来找个在线代理可以下载  回头整理下发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说433的辐射大吗?1w的橘子?最远能多少?指向性是否明显?我后面想用fpv,听说可以到20公里!
那么多 ...

同样发射功率下,频率越高,对生物的辐射影响越大,这个你可以想象收音机的电台(长波,),微波炉的短波(微波2.4G),
但是一瓦特都可以忽略。433遥控距离的确比2.4G的远(同功率下,不信不行)。
模块也是照着论坛上刷的,可以自己搜关键字 433。
指向性,要想信号传的远,必须要把信号集中起来,向前发射,(高db,双菱,平板,。。。。),漫天散射效率会很低。(小db的棒状天线)
遥控10公里的话,及时90度的指向范围也够了,自己想。
这个控性价比高,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亘古不变。通过APM日志看,体现控的摇杆电位器不精准,另外开关通道也会信号漂移,但是都不影响使用。只是说明用料不考究,还是便宜惹的祸。当然可以自己换电位器

网友E:
这个控怎么样,目测很少见啊,相比国产高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控怎么样,目测很少见啊,相比国产高端控

回头打包把英文教程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发射功率下,频率越高,对生物的辐射影响越大,这个你可以想象收音机的电台(长波,),微波炉的短波 ...

学习了  回头玩fpv的时候研究下433,当时买这个控就是考虑到换433方便!以后多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问大家,给控订做个箱子的话,里面的海绵垫是怎么做的?每个控的尺寸不一样,那怎么找淘宝订呢?

hobbyking上有箱子卖。
另外,想问楼主一个问题:你连收发的时候,如果上电的时候,控是开着的,能正确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