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容

楼主(2015-05-23):
无内容

网友:
550波箱好爽

网友:
额。。。就说最近怎么不见你人,改成这样了都~~~~~~~~~

网友:
太强大了,强度足够,就看动力装上后的表现了

网友:
哈。又一个550改恒龙波箱的。看来力气不小,对我的梅卡瓦更有信心了

网友:
请教
我的这个是不是550电机?

网友:
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
LZ  你的接收机是怎么接的线啊?两个电调插几通道?遥控要设置混控吗?

网友:
最喜欢看你玩儿坦克了。。。。我的550也到了。。。准备过几天开工。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或者要是遥控器没有混控功能的话,买一个单独的混控电路板接上也能混控,十几元一 ...

LZ   我用的遥控是天九,天地飞6通7通9通的接收机都有,能具体说下你的两个电调是插在接收器的几通道吗,然后哪几个通道混控?

网友:
楼主改装非常不错。请问一句,99能装上豹二的履带么?会不会脱带?

网友:
你改造的思路大部分跟我想的一样,可惜我没有工具,特别是侧板加固和诱导轮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豹2可以直接放下改造的550钢波,动力非常强劲的,等看你的越野视频~

哈哈!现在东西都到了。。。准备明天开始动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99的82节履带的长度比豹2 83节履带的长度还长

你好。我是指宽度。长度可以拿掉一节缩短,宽度以及和主动轮结合会不会有不配套。

网友:
樓主能不能幫忙試下豹2的主動輪能不能跟99的履帶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电机是电机的长度是55毫米,540电机长度50毫米,直径都是36mm
550电机有各种型号的,额定电压也不同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答

我想如果把我的那个电机的减速器去掉
只用电机与坦克的波箱配合
估计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驱动轮跟豹2履带不能完美匹配,99的驱动轮和豹2的驱动轮差不多高度,99可以直接用豹2的驱动轮,豹2的 ...

结合楼主之前给我看的M1和豹二的履带以及驱动轮配套,感觉99配M1的履带可能会好一点。能否试一下M1履带配99驱动轮以及99履带配M1驱动轮。非常感谢。

M1驱动轮配豹2履带,豹2驱动轮配M1履带

M1驱动轮配豹2履带,豹2驱动轮配M1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驱动轮跟豹2履带不能完美匹配,99的驱动轮和豹2的驱动轮差不多高度,99可以直接用豹2的驱动轮,豹2的 ...

非常感謝,我就是想給99換個豹2的驅動輪。。。。。。

网友:
底盘都加固曾这样了,还不如直接用铝板焊接一个,反正原来底盘的细节也破坏了。

看到楼主用来比较的豹2履带,是不是就是那种传说的挂胶履带?貌似掉胶片?

网友:
哇哈哈哈。。。我的双550也装上了。。。。爽!力量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量和速度是秒杀3xx电机的,不过好像耗电也增加很多……

今天玩儿起来感觉还可以。。。。。只是昨天试着跑的时候,3s锂电挂了!

网友:
LZ具体用的哪种550,又怎么固定到波箱上?别藏着掖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童车用的550电机 6v18000转的,还有6v2w转的可以用

安装孔位一个跟波箱的固定横柱通用,另一个按距 ...

6V20000转?!哪儿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000转45W大功率童车
某宝搜这个,有25元23000转的呢……不过这种内置碳刷的因为对碳刷的压力不够, ...

难怪你没有用。。。哇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你没有用。。。哇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

好厉害 改的不错啊楼主路论怎么固定的 还是原来的吗

网友:
这个99貌似强度和力度是群内之最了吧,很牛

网友:
电机齿哪里购买的?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不好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