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1200米触发地理围栏,成功返航

楼主(2015-05-23):
APM的地理围栏挽救了我(视频5分钟时开始触发),以前根据机子自重和DIY的电池 设定了1.2KM的围栏,没想到今天起了作用,另外在复杂的电磁环境飞,真是如梦如幻。

这个机子带450g4000mah(DIY的电池,实际能放出2500mah)自重1.6KG,航拍15分钟。(参数:3508电机,1245碳桨,超轻脚架,超轻机架,APM飞控,自制电压传感器(不带电流传感器怕串联的不可靠。)2轴云台,1W 433接收,600mw5.8G图传,GPS,OSD,12V,5V模块各一个,所有线接头都自己亲自重做一遍,塑料件都加固过,机架可折叠(用于长途搬运)),

机子丑啊。

网友:
还是没看到架子

楼主:
另外说一说最近的收获。
1,网上普通的2轴无刷云台,总是觉得重,不断的减重,收效甚微。前几天突发灵感,把控制板移到机架内部,云台硬件去掉减震球和2块碳板。折腾了一晚上,结果严重果冻。

2,B6 mini充电器 标称60w,但是一直充4S电池最大电流2.3A, 应该能上3.5A啊,内阻和平衡能力也总感觉是山寨的,一度想处理掉。电池满电懒得飞,或没时间飞。使用B6mini 放电才一共5W 得放到猴年马月。
我利用满电电池 供给B6给没电的电池充电,在一举两得的情况下,发现B6mini 平时超不过2.3A的原因是输入电压超15V才可以达到60W。另外用硅胶线做了一根极短的输出线,平衡能力和检测内阻的能力一下子提高了。又拆机把B6mini的mos管散热优化下,感觉对A6 ,BC168的需求不强烈了,各有利弊吧。

3,在hobby king 买的zippy 电池 2块,3000mah只有1500mah,不是zippy一向多标码,以为不是淘宝的就能是真的,结果还是虚标。坑爹啊。最终还是回归DIY电池的队伍。

网友A:
失控了吗,“挽救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了吗,“挽救了你”

严格上不算失控,900米时,失去控制权,但没有触发失控保护,(以前触发过,屏幕上显示“返航”),这次失去控制但是没有返回家的方向,继续飘向远方,到了1200米才往回飘,

网友B:
我有 b6 mini,用16v 5a 的适配器充 4s 5000mAh的电池,最高可以得到 3.9A 的充电电流。

网友B:
另外,求一下 B6 mini 的 mos 管散热优化的教学 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 b6 mini,用16v 5a 的适配器充 4s 5000mAh的电池,最高可以得到 3.9A 的充电电流。

我之前也用过适配器,但是连续充2个4200mah的4s 电池,适配器发烫了,没有风扇散热啊,你适配器的发热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求一下 B6 mini 的 mos 管散热优化的教学 感谢 ~~

这个发现是源于我设定机身内部安全温度为50度,夏天的时候我连续充电就会自动停机,(别和我说那个自带的小风扇,有用吗?)  ,我当时感觉里面是不是散热有问题了。 你拆机B6mini就知道了 ,B6的机身是全铝壳的,所有MOS管发的热应该都传给机身,但是你会发现MOS管和机身是隔着厚厚的硅胶垫,常识认为硅胶是能散热的,其实任何金属都要比硅胶散热性能好几百倍!

方法1:拆除机身底部的厚铝块,和所有硅胶垫,搓低机身支撑电路板的金属柱,搓下多少厚度自己掌握,目的是形成: MOS管+散热硅胶+厚铝块+散热硅胶+铝底壳。
方法2: 拆除机身底部的厚铝块,和所有硅胶垫,找一块平整的铝板(我用的是以前1.2G图传里面塞的铝片),形成:MOS管+散热硅胶+自己做的铝片+散热硅胶+厚铝块+散热硅胶+铝底壳。

记得散热硅胶涂的要极薄,极薄。

上面就是我的优化,如果你自己的环境不是很热,没必要改动,要是改动最有效果的是 用粗硅胶线DIY一条输出线。

上边的还可以接动力电池充当电源,目的是放电(记得连上BB响设定3.8报警),比B6自动的放电好用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用过适配器,但是连续充2个4200mah的4s 电池,适配器发烫了,没有风扇散热啊,你适配器的发热严 ...

我用的适配器是这个,网上买的,便宜好用。
发热是一定会的,但是也还好啊,都用来充过 6s 的电池了。

网友C(2015-07-28):
每到一个新地点起飞,都要重做地理围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到一个新地点起飞,都要重做地理围栏吗?

不用的,

网友D(2015-08-29):
我在家里设置地理围栏就解不了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家里设置地理围栏就解不了锁

在家里没有gps信号,当然解不了锁啦可以设置一开关控制围栏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