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Flow Pix光流用普通电平声纳,只需5元的声纳

楼主(2015-05-23):
          最近在折腾pixhawk飞控,飞控折腾的差不多了,开始折腾周边设备,当然PX4Flow:光流也在折腾范围内,上个图片,自己画板子打样做的,成本少了很多。

        怎么样,是不是也很不错,黑油+沉金比较贵,个人用也没必要,除了好看点,为了降低成本,就不要这个东西了。话说,光流本身的芯片是STM32F405,但是我手里有做pixhawk剩下的芯片STM32F427(对,pixhawk飞控也是自己做的,穷学生没办法),这个芯片比较高级,反正引脚都兼容,就是重新配置下程序就好。
        做好之后兴高采烈的下载程序以后,一切正常。但是接到飞控上以后发现,不能切换到POSCTL模式,红灯报警,我用的是QGC原生固件,折腾的人少,但是我又不想用APM For PIX,感觉新硬件用老软件感觉怪怪的(完全没有贬低APM的意思,就是感觉怪怪的)。
        转了好几个群,有大神说,是没有声纳数据导致的。因为光流计算用了声纳高度数据。但是一个原生的超声,不便宜的说,300+大洋,对于我这种屌丝来说,都是巨款了。无奈开始折腾,手里有好几个5块钱的那种声纳,就是这种的:
随便从网上找了一个图片,反正有个看的就好了。
      PX4Flow用的是MB1043的串口声纳,直接可以输出ASCLL格式的距离数据,相当高大上。通过分析程序是在串口中断里进行读取的,但是5块钱那种声纳是电平模式,比较傻。不能用串口,后来查找数据手册,发现定时器的捕获模式就是专门为电平声纳准备的。确定了方案,代码撸起来。
       通过两天的奋战,终于搞定了这个问题,现在附上程序和声纳运行截图:
这个就是声纳数据。
        这是程序:http://pan.baidu.com/s/1kTgRwWJ,只能上百度网盘,醉了醉了
        这是电路连接图:

网友:
楼主测试精度怎么样了嘛?能公开下pcb嘛

网友:
哈哈哈,现在搞定用便宜的声纳,那几百元的声纳可能卖不掉了的哦。

网友:
楼主简直太吊了

网友:
9494,,定时器 捕捉 廉价 声纳的 时间宽度。

然后 转换为 电压输出,,或者 串口编码输出。。

5元 + 20元 (STM32F103 RCT6 ) 确实 不需要 300元。

网友:
期待出成品,预订两个,手上有几个PIX的路过

网友:
顶一个技术贴

网友:
我来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技术牛人!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這個要頂.非營業的玩具就是要省

网友:
楼主 能把光流 和超声 做在一块板上 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要支持的!

网友A:
同14楼的 做一起方便很多

网友:
Lz真的很赞啊

网友B:
我用的是QGC原生固件,折腾的人少,但是我又不想用APM For PIX,感觉新硬件用老软件感觉怪怪的(完全没有贬低APM的意思,就是感觉怪怪的)。

楼主这里感觉不对,ardupilot是一个多平台的飞控,并没有APM for PIX这个说法,只有ardupilot for APM和ardupilot for PIX,目前最新的ardupilot 3.3已经不支持APM了,以PIX为主力进行开发
而ardupilot最新的卡尔曼姿态融合和px4原生固件(苏黎世理工)的卡尔曼姿态融合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我看来两者的软件性能不会相差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QGC原生固件,折腾的人少,但是我又不想用APM For PIX,感觉新硬件用老软件感觉怪怪的(完全没有贬 ...

哈哈,,说了他们基本没有差别,,我看过代码,,,都基本一样,,就是感觉,,感觉怪怪的,,不想用,,,没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14楼的 做一起方便很多

嗯,这不是刚做么,以后再弄一块去,,其实分体的也不错,,

网友:
楼楼效果怎么样

网友:
技术贴  得顶!

网友C:
按照楼组 说的 试了下 在 mp中 有光流 数据没有超声波数据。qgd 中 有楼主说的超声波数据 不过 qgd 真心不会用 一直用mp

网友:
楼主放测试视屏,想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给楼主跪了,穷还在没有BGA的情况下沉金,另外427不知道比405贵到哪里去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对了,赶快下载程序,免得被某黑心商家给XX了

网友:
牛人,你的背我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跪了,穷还在没有BGA的情况下沉金,另外427不知道比405贵到哪里去了

哪有沉金???都说了降低成本不做沉金了么。。

楼主:
RE: PX4Flow Pix光流用普通电平声纳,只需5元的声纳(重大更新:声纳加入卡尔曼)

重大更新:声纳数据加入卡尔曼滤波,数据更平滑,修正了一下小错误,固件在此:http://pan.baidu.com/s/1gdvmFDp,以前那个固件不用下了,有问题。

楼主:
刚做好,还没空上飞机测试,不过看数据精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组 说的 试了下 在 mp中 有光流 数据没有超声波数据。qgd 中 有楼主说的超声波数据 不过 qgd 真心不 ...

额,我没有测试MP的固件是否有效,我只在QGC固件里测试成功。

网友E:
挺好,不错
首先网上卖超声波的,多几元钱就有具备UART与PWM的超声波,完全没必要改PX4FLOW的代码,不过看PX4FLOW的原理图,超声波接口预留了PWM的方式,其实两种都OK啦,只是PWM接口要自己写几行代码,而多花几元买UART接口的啥都不用改。
建议楼主再做一个整合板,给个参考:超声波开源方案 http://robotang.co.nz/projects/e ... asonic-rangefinder/
另外,我记得看405与407手册,PX4FLOW必须用407,不能用405,楼主用427只是巧合尾数为7才不出问题,用了405才悲剧了呢,因为405没有DCMI,没法读取CMOS(mt9v034)的数据,STM32F4X7才有DCMI,才能读CMOS。
另外楼主自己买BOM也挺辛苦,M12镜头座搭配M12的16mm镜头买起来也挺费劲,aptina的mt9v034市场直接寻也要小100一片吧?
不容易,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沉金???都说了降低成本不做沉金了么。。

看来是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本来就不必沉金,就没有不用沉金节省成本的说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不错
首先网上卖超声波的,多几元钱就有具备UART与PWM的超声波,完全没必要改PX4FLOW的代码,不过看 ...

你看看光流代码,和世面上卖的那种串口声纳不兼容,数据格式不一样,,并不是通用的,,还有声纳我还没有听过有PWM的,,只听过电平声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光流代码,和世面上卖的那种串口声纳不兼容,数据格式不一样,,并不是通用的,,还有声纳我还没有 ...

PWM的声呐倒是真的有,楼主钻研精神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