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轴用什么飞控可以实现

楼主(2015-05-24):
?from=y1.3-tech-index3-232-10183.89992-89990.7-1

这个视屏中  从02:19开始的单轴用的是什么飞控?apm能实现吗?

网友A:
共轴双桨直升机同理啊

网友B:
感觉不太像共轴双桨,共轴双桨上下两个桨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个看上去是一个方向的

网友:
共轴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太像共轴双桨,共轴双桨上下两个桨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这个看上去是一个方向的

其实下面应该还有一个电机,其中一个电机用空心轴

网友:
这个看上去没有飞控的样子

网友:
动力是共轴双桨。控制看来是通过舵机驱动框架,调整桨平面的角度。

网友C:
不需要飞控的,手动操作,和固定翼一样……

网友D: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singlecopter-and-coaxcopter/

网友E:
LAMA玩具直升机。不同的是在下洗气流处控制航向。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飞控的,手动操作,和固定翼一样……

应该还是有额   不然那么多电子原件做什么   如果真是固定翼的话  不是光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MA玩具直升机。不同的是在下洗气流处控制航向。

怎么控制方向?像f3p吊机一样?还是和玩具直升机一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轴双桨直升机同理啊

下面还有舵面!它这个外面那层保护框架  感觉设计的蛮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singlecopter-and-coaxcopter/

看这样子   apm是可以的   都是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大神做过

网友:
貌似可以试试万能的 M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