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飞越2D云台G3相机 风大就果冻 航向通道抖

楼主(2015-05-24):
这架小四轴刚装了没多久 飞了5个起落 有四个都是在有风的情况下飞的(能看到明显的树木摇晃) 此时悬停(GPS)航向角左右晃带着云台(可怜的是两轴云台)也左右晃 飞航线稍快点就能看到明显果冻 今天无风去试了下 悬停基本不晃 画面也几乎没有果冻 难道360对风这么敏感吗
向前辈咨询几个问题:
1、航向通道不稳定 航向感度到底应该调高还是调低?
2、画面果冻与风有关系吗?室内飞一点果冻没有,为什么到了室外就不行了?应该如何改进?
3、现在用30C电池太重了,换成20C(5200mah)是否够用?毕竟轻了70g呢!电池C数不够会不会反而缩短续航时间?
4、有节电池非常明显的胀气了(捏着软软的),还能不能继续使用?不会涨破了肚皮爆炸吧?
5、现在起飞重量1400g,3.6V降落(3S 5200mah)飞行12-13分钟。如果换成20C电池并且减肥一下肯定能控制在1300g左右!但折腾完能增加几分钟续航呢?值不值得折腾呢?
6、非凡穷人osd N2版高度和上升/下降显示的非常不靠谱,有时还没起飞高度就-20米了,是哪里的问题?
7、飞控是naza lite,无论如何切换飞行模式就是进不去校准状态?求高人指点一二!以前进去过,今天往复切换了不下20次也没用!

问题少年的问题有点多,还望前辈们多多指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下

期待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B:
咨询下楼主的配置。。  我也有个机架不知道怎么加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下楼主的配置。。  我也有个机架不知道怎么加配置

x2212 980kv
apc 9045
乐天20A
naza lite
aomway 500mw
非凡OSD N2
飞越2D云台
G3相机
格氏5200mah 30C

都是从原来的机架上拆下来的 新装的话建议dji e310套装 电池20C足矣 有条件上3D云台

网友:
1、osd 带气压计的话,必须做好透气且防风处理,否则风一吹,传感器认为海拔低了,
2、不抗风是不2轴云台的错,你这这种机子状态上了3轴云台也一样。你要把机子调稳,最好用个(借,或者买,)能自动调参的飞控,在当前重量和结构下出来的pid参数,记下来。
3,动力部分,想抗风,必须有动力冗余,要大马拉小车。尽量让电池+动力的重量占整机的最大化。(你使用的电机用大疆2312的那种吧,不使用子 dan头可以有效防止偏心)
4,震动,由于人品等隐藏因素,买到的电机(转子不平衡), 桨(不平衡), 机架 (刚度低),不是合格的,导致飞控很累。原因就是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