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模式效率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24):
请问大家4+4 “ X8”模式和4+4  “4轴”模式那种结构效率高?

网友:
啥叫4+4 四轴?

网友:
普通四轴模式效率高

网友A:
楼主说的是X8和普通8轴吧。
X8因为上下桨叶气流间的干扰,有效率的损失,大约百分之10左右。
普通8轴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X8和普通8轴吧。
X8因为上下桨叶气流间的干扰,有效率的损失,大约百分之10左右。
普通8轴效率 ...

多谢解答,上下双桨的四轴呢,也是8个电机采用4轴控制模式,每个支臂的两个电调电机公用一个飞控通道,效率怎么样?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四轴机架,每个臂上两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四轴机架,每个臂上两个电机

这种还没见过。不过x8效率不高好像是共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上下双桨的四轴呢,也是8个电机采用4轴控制模式,每个支臂的两个电调电机公用一个飞控通道, ...

你说的那“上下双桨的四轴”就叫X8,4个机臂8个电机。
普通八轴是8个机臂8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X8和普通8轴吧。
X8因为上下桨叶气流间的干扰,有效率的损失,大约百分之10左右。
普通8轴效率 ...

你好,普通8轴用哪种模式好飞?用”十“还是“X”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普通8轴用哪种模式好飞?用”十“还是“X”

现在4、6、8轴基本上都是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