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遥控器使用车用失控保护器时怎样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5-05-24):
由于富斯9的控不带失控保护,于是买了一个车用失控保护器准备设置失控保护,可试了很多次也没成功,遥控器没有办法降到975以下,微调到底才980,无法触发失控保护功能,请问坛子里有没有设置成功的例子烦请指教一下,尤其是遥控器的设置方法。

网友:
帮顶,没失控保护确实麻烦,我现在都没用福斯9的高频头了,换成切糕433高频头了

网友A:
可以调整遥控的舵量来达到980以下的。你的舵量应该是980-1980,中点是1480.加到120%舵量,就可以达到880-2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遥控的舵量来达到980以下的。你的舵量应该是980-1980,中点是1480.加到120%舵量,就可以达到88 ...

可具体的舵量调整在哪个选项呢,E文太闹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具体的舵量调整在哪个选项呢,E文太闹心了!

在E.POINT  楼主是用APM还是PIX飞控?  即使没办法调到980以下  也可以在地面站调节油门失控保护PWM值  还有虽然这个控的界面是英文的  但是不是有中文说明书吗 楼主问什么不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POINT  楼主是用APM还是PIX飞控?  即使没办法调到980以下  也可以在地面站调节油门失控保护PWM值   ...

朋友你好,我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调好了富斯9的三段开关、六个模式,感谢了!另外我有中文说明书电子版的,但里面没有看见具体的调整油门值的地方,我用的是APM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