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调八脚集成块用什么方法焊接最好?

楼主(2015-05-24):
一个亚拓60A的电调坏了,原因是一颗4164的集成块烧坏,买来新的换上,但焊接时遇到新问题,锡很难吃得到电路板上,后来又把温度调到640度的高温来试,也是很不理想,请问大家有没碰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和好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方法最好是拖焊,上点助焊剂,最好用刀头,不吃锡是不是焊锡不行,上点松香试试。

网友:
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焊也行啊

网友:
焊盘如果,不上锡了,,这个时候不要上高温,会烫坏的。。。正确的方法是用小刀刮一下,轻刮,露出,金属层就可以点一点松香了。。
换白光。350度左右,去把焊锡点上去。。。
拖焊,,粘饱松香,迅速拿到引脚上拖过去,有松香的作用,引脚之间不会粘连。。。焊点还会很饱满。
事后,用纯酒精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洗刷刷,洗刷刷,

网友:
不喜欢刀头,习惯椭圆头了

网友:
实在不行拿到手机店,让人焊一下,有熟人的给根烟搞定,没熟人的,也就是十来块吧

网友:
原因是一颗4164的集成块烧坏
不知这个是功率管吗
如果是的话 就将烙铁多放一会 因为铜箔散热快

网友:
640°闻所未闻,那是一两秒钟即碳化的节奏,助焊剂瞬间挥发。。。。俺焊接从未超过340°

沙发正解。不过拖焊法技巧性比较高,初学恐难以掌握。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支招。我去试试先。

楼主:
今天我也试过那个方法,但是还是不理想。

网友:
640度?真是神烙铁  高温下焊盘很容易脱落的

网友:
640度是华氏温度吗?

楼主:
640度是摄氏度,我观察了焊盘的表面是铜块,温度低了很难溶化表面的锡。

网友: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电路板上原来的锡含铅量很高是为了防止原件高温导致虚焊你要把温度调动420度然后用吸锡线把原来的锡吸出来然后用天那水或者酒精清洗电路板上的锡糕让电路板干净重新上锡糕但不能多如果多了会焊不上然后用双面胶把原件地部贴一下再贴到电路板上把烙铁调到320度焊接!
还有要用0.3的焊线太粗了会连焊如果你有锡泥那就简单很多如果你买的焊线含锡膏那么板上就不要上锡膏要不你会焊不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也试过那个方法,但是还是不理想。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电路板上原来的锡含铅量很高是为了防止原件高温导致虚焊你要把温度调动420度然后用吸锡线把原来的锡吸出来然后用天那水或者酒精清洗电路板上的锡糕让电路板干净重新上锡糕但不能多如果多了会焊不上然后用双面胶把原件地部贴一下再贴到电路板上把烙铁调到320度焊接!
还有要用0.3的焊线太粗了会连焊如果你有锡泥那就简单很多如果你买的焊线含锡膏那么板上就不要上锡膏要不你会焊不上的.

楼主:
嗯,我当时也想到这个问题,我找来手术刀把表面的焊锡很小心的刮干净可以看到焊接的铜箔面在用毛刷干净表面,接着我就把温度调到450度,在焊接面上镀了少量的松香,也是用0.3的焬丝,开始在铜箔表面镀锡,但是只要烙铁尖一碰到焻锡就往烙铁尖上跑根本无法镀到铜箔上,有时候镀上去的也是虚焊,铜箔面上就是一点锡都吃不上,

网友:
不吃锡不代表温度不够,相反,可能正是温度过高。请观察你的烙铁头工作部,如果呈现灰黑色,毫无疑问,高温氧化烧死。

如今的PCB和IC腿无需做任何处理,上助焊剂即可。

网友:
焊盘上抹点焊锡膏,上好锡,IC上上锡,然后把IC放上去,电烙铁在上面放几秒钟就好 了。电烙铁的温度不能太高。要保证烙铁头不会被氧化。

楼主:
嗯,我用松香助焊,在用你们说的方法试试,那温度控制在400度可以吗?

网友:
什么烙铁能上640度高温,一般要是恒温的,你300度够够了,焊盘质量不好了,被氧化了,不上焊锡了,你需要做的是先打磨焊盘,然后上助焊剂把焊盘全覆盖住,目的是不让焊盘氧化,然后你温度不能太高了,恒温烙铁300度,(烙铁要保证功率够大,有焊台最好,一般恒温烙铁设了这个温度可能实际到不了,因为功率不够,散热太快,有数显的最好,能显示烙铁温度)300度是为了什么呢,好的助焊剂300度还能保证液态一会时间,不至于气化,所以你能隔绝氧化,能将焊锡上上去,上上焊锡了之后再把芯片放上去,再拖焊吧,一般这种散热强的板子,首先建议你预热板子到100度,热风枪,电吹风啥的吹吹,预热好了,上烙铁焊台,会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当时也想到这个问题,我找来手术刀把表面的焊锡很小心的刮干净可以看到焊接的铜箔面在用毛刷干净表面 ...

深度氧化了,砂纸摩擦一下,用NT的助焊剂吧,不要用松香了,这种情况下,你现在用的松香可能是成分不好,你烙铁上去的时候,松香内部极具分解,让你焊锡并不能占到焊盘上,所以要不调高温度,300度-350度,前提烙铁功率够,能保证确实是这么高温度,如果用的是黄花的恒温烙铁,我感觉可能够呛,只是可能啊,一般这东西要不了这么高温度的,我一般焊台干,温度都不超过300度,270-290用的多(有铅的焊料),前提实际温度真的是270-290啊,你这个烙铁拧刻度的可能实际温度没有那么大,我不清楚,你要把握好,
第一步上焊锡,一定不要太高温了,300就差不多,功率不大也没多大关系,
第二部焊器件,预热,堆焊锡,这时候温度高了没事,因为pcb已经上好了焊锡了

楼主:
用热风枪就怕把旁边的集成块受响,因为坏的是在第一颗。

楼主:
我用的是日本进口带数显可调温的烙铁。

楼主:
NT是什么牌子的助焊剂?是不是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