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怎样实现?原来效果可通过三方面来体现!

楼主(2015-05-24):
在高速直升机的DIY中需要对加进一个推进螺旋桨的动力安排,因此对遥控的混控进行了一番学习,发现已经在头脑中的混控概念与有些高手写的文章中思想不对路!例如本贴看到这么一段文字说明,;混控的功能只是对飞机作动作时由于其设计和制作产生的各种偏差进行修正,真正对动作的偏差起决定作用的是飞机的重心。一架重心合适的飞机,其实并不需要多少混控调整。所以在调整混控之前,请注意检查一下你的飞机重心是否在合适的位置。--------------------不需要混控的才是好飞机!看到这一段,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反正本贴是井底蛙,有这样的感觉,但同时又感觉上面摘录的这段话说的又有点绝对了,感觉他的标准不对,不需要调整的飞机是在某些方面达到最佳的好飞机,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满足某种需要的好飞机,因此把重心问题扯到混控上多少有点多余的感觉!那只是一个前提,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前提,呵呵,说到这是不是有吹毛求疵的感觉?感觉不重要,重要的是混控“只是对飞机动作的修正”说法与大伙心中的“混控概念”不相重合!相信大伙大多数是用混控来完成特殊的操纵需要,而不是如这段所说;对飞机的各种偏差进行修正,而现在看到这段话后就需要对已经有的概念进行修正了!如图所示高速直升电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混控的一种形式,既让一个舵机承担两个作用,按照提示者的意思,这样的线路可以在需要时打开螺旋桨的电机,只需要扳下开关七,推杆时螺旋桨也开始转动,只是这样作,直升机机体也有了低头现象,这也太不对高速直升机的路数了,也有朋友提示,牺牲陀螺仪功能或者螺距功能,利用其中一个来启动推进电机,如图二所示,前面的提示是混控概念范畴?后面的则典型示范不是!但高速直升机的路数却能体现完美无缺,需要的就是这种不影响直升机其他姿态的操纵方式,要不然总有人担心引入了推力直升机会栽头!呵呵,还有一种虽然笨拙,但如果用起来也可以并入混控的概念,毕竟从前面可以看,原来混控的意义还能分为两种,再多一种又有何妨?

网友A:
所谓“混控”, 是应用一个操控(摇杆、开关、旋钮、滑杆等),同时驱动多个通道动作,通道上的执行设备可为舵机、电调等。
也可以理解为,当一个通道有信号输入时(操控),多个通道同时有输出。
直升机的 ccpm 模式是典型的混控例子,如:操作 pitch 通道时,副翼/螺距/升降通道同时输出,体现为3个斜盘舵机同时运作。
.
—— 这是“混控”的基本概念,其他说法(什么“补偿”之类)都只是应用形式。

网友A:
你的“推进螺旋桨”,电调可以接在任何一个空闲的接收机比例通道上。(旋钮、滑杆都可以)
如果希望单独控制这个“推进螺旋桨”的转速,就直接用这个比例通道控制就可以了。
如果希望“推进螺旋桨”转速和直升机主旋翼转速联动,添加一个自定义混控(Prog. MIX),将其绑定到油门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推进螺旋桨”,电调可以接在任何一个空闲的接收机比例通道上。(旋钮、滑杆都可以)
如果希望单独控 ...

呵呵,本贴使用的遥控器是七通道,就只有两个旋钮通道五与六,剩下一个显然是扳动开关,直升机用通道五与六控制陀螺仪硬度及桨距?螺距显然不能牺牲掉吧?否则只见油门转,不见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混控”, 是应用一个操控(摇杆、开关、旋钮、滑杆等),同时驱动多个通道动作,通道上的执行设备可 ...

呵呵,也是有感而发,想查出遥控器如何混控,发现了这么一段话,于是来上一贴,以便抛砖引玉!现在看来是不是非得要更高级一些控(至少七个比例通道的)才能完美实现这个推进螺旋桨控制?

网友:
神作看不懂

楼主:
呵呵,有什么看不懂的?这就是飞机硬件上的所谓混控,不是遥控器里的混控,将混控概念拓展到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推进螺旋桨”,电调可以接在任何一个空闲的接收机比例通道上。(旋钮、滑杆都可以)
如果希望单独控 ...

-看不明白!为嘛 非要搞真正意义上的混控?直接这样不就行了?采用一个一分二接头!起飞时拉杆向后,让旋翼向后产生一个分力,对抗螺旋桨的拉力,一推杆取消这个对抗力,机体就会向前了!

楼主:
呵呵,在上面的图中将螺旋桨电机的电调行程调制的高一些,旋翼已经高速动转就要飞起来了,螺旋桨电机再开始转动,这样打了个时间差,问题不就解决了,在开始起飞时螺旋桨由于电调设计的缘故不转,而在旋翼进入产生升力的时候才转,也相当是分别控制了吧?

网友A:
我只是在遥控器混控原理内提供信息供你参考, 至于你的需求, 你具体愿意怎么解决, 你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在遥控器混控原理内提供信息供你参考, 至于你的需求, 你具体愿意怎么解决, 你随意。

真不好意思了!原意是想与你探讨,感觉捆绑与不捆绑区别不大吧?实际上本贴看了你的建议后实际上还是一头雾水,因为对遥控器不熟,还真不知道如何捆绑,不过就是感觉实施了在遥控器中的捆绑,也还是要在起飞时拉住杆让旋翼 产生向后的分力以对抗,反正都是要用Y线,而且通过操纵的笨办法还可以利用电调的行程调节让螺旋桨电机迟点起动!

楼主:
通道1   ail     (副翼)
通道2   ele    (升降)
通道3   thro   (油门,电调线)
通道4    rud    (方向)
通道5    gear    (感度)
通道6    aux1    (螺距)-----------------------------感觉可以把螺距通道与油门通道用Y线统一起来,腾出第六通道来!

网友B:
没看明白,就像机器翻译出来的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就像机器翻译出来的中文

呵呵,说的是混控的新化出来的概念,以前所说的混控都是在遥控器中做文章,现在在硬件既飞机上做文章了!

楼主:
在直升机上应该说是这样的图,至于插头可能还要修改。

网友B:
你那样就不是一般的直升机了,是直升机加个推进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样就不是一般的直升机了,是直升机加个推进的动力

也不过是二般的直升机!前面说-感觉可以把螺距通道与油门通道用Y线统一起来,腾出第六通道来!现在看来还是很复杂,这牵涉到三个舵手机的运动,只能在遥控器中设,这个太难了,不现实!

网友:
是直升战斗机把。。。

网友A:
可变桨距直升机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不同的,是各自独..立的,必须用两个通道实现。
讨论问题的语气不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桨距直升机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不同的,是各自独..立的,必须用两个通道实现。
讨论问题的语气不是 ...

呵呵,这个呵呵放在这里不合适?不好意思,习惯了,请不要介意!如果是不飞三D,则曲线可以搞成一样吧?例如都零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呵呵放在这里不合适?不好意思,习惯了,请不要介意!如果是不飞三D,则曲线可以搞成一样吧? ...

如果油门和螺距需要方向互反, 请问你如何处理

网友A:
说到这儿也应该明白了:混控的好处就是,多个通道既可以根据需要各自独...立设定参数(如方向、行程、曲线、EXP等),又可以通过混控绑定在一起协同动作。
至于这个带有推进螺旋桨直升机的具体需求,还是请楼主自己定夺吧,条条大路通罗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油门和螺距需要方向互反, 请问你如何处理

不飞三D怎么还有反向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儿也应该明白了:混控的好处就是,多个通道既可以根据需要各自独...立设定参数(如方向、行程、曲线 ...

呵呵,老九不能走啊!还是光是知道了混控解决问题的概念,具体怎么操作还是雾茫茫啊!这两个笨办与混控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不需要经过遥控器程序处理或三轴处理的只能算是机械式混控吧?

网友(2015-08-12):
这个小问题难不住楼主的,楼下继续

网友:
还让不让人活了!!!!

网友:
没有混控你能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