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过3S及4S组合的大神………

楼主(2015-05-24):
请问3S 2200及4S 1500比较,那个实际驰航时间比较好,假设是一般飞行,不用4S那种专属的超级暴力飞!小弟现有配置:2206、乐天20A、6045漿、320机架……现在3S 2200飞9分钟,请升级过4S的模友发表发表!!

网友A:
4S必须1800,,,1500需要60C,,,电池无敌难买无敌贵

另外,一般飞行,,3S 1400 45C最灵活

网友B:
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发的视频,里面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必须1800,,,1500需要60C,,,电池无敌难买无敌贵

另外,一般飞行,,3S 1400 45C最灵活

说得一点都没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必须1800,,,1500需要60C,,,电池无敌难买无敌贵

另外,一般飞行,,3S 1400 45C最灵活

谢谢建议,那么你用1800 4S,正常飞行时间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发的视频,里面有介绍

一直有留言意你们的精彩视频!

网友:
纯理论分析,你提到的3s比4s 总容量大,且小飞机悬停电流低,应该3s胜出,悬停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那么你用1800 4S,正常飞行时间怎样呢?

悬停12分钟,暴力几分钟,正常航线8-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