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的9克舵机 虚伪小?

楼主(2015-05-24):
近期我才意识到 虚伪(晃动)。
之前购买的几颗杂牌 黑色9克舵机,虚伪比较大 很不理想;  25元一颗的6克舵机 虚伪(晃动)比较理想;   18元一颗买的银燕金属 8克舵机,虚伪(晃动) 比较轻微,但不是纹丝不动。

像那种 四五十元的 甚至更贵的金属 9克舵机,是不是完全没有虚伪(晃动) 纹丝不动呢?

网友A:
建议尝试以下型号 jr 385
                           gp des427
                           kst x08
                           mks 6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尝试以下型号 jr 385
                           gp des427
                           kst x08

您了都亲自用过吗
纹丝不动吗

网友:
帮顶我也在寻找 虚位 比较 好的 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了都亲自用过吗
纹丝不动吗

纹丝不动是扭力的关系,而且纹丝不动是不可能的,但是以上几款基本都是9克舵机里精度极高的佼佼者,您亲自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虚位并不是大问题,飞机在空中舵面吃上力就几乎不存在虚位问题了,和你在地面上观察到的情况不同。
关键的问题是力量和精度,也就是带上负载以后的表现。高端玩家还要考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丝不动是扭力的关系,而且纹丝不动是不可能的,但是以上几款基本都是9克舵机里精度极高的佼佼者,您亲 ...

恩赫呵,可不嘛,价额在那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位并不是大问题,飞机在空中舵面吃上力就几乎不存在虚位问题了,和你在地面上观察到的情况不同。
关键的 ...

嗯,有道理,是这道理。但还是觉得,几乎没有虚伪的舵机,力量和精度,也就是带上负载以后的表现 肯定极其出色(似乎关于这个描述 没有太大必要吧,毕竟10几元的舵机 基本在这上面表现都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赫呵,可不嘛,价额在那呐。

价格都还好吧,至少安装之后的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都还好吧,至少安装之后的效果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好肯定好,不过还能好到哪去,8克的银燕金属舵机 几乎就已经把舵机的优秀性能 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竿见影,好肯定好,不过还能好到哪去,8克的银燕金属舵机 几乎就已经把舵机的优秀性能 发挥到极致了。
...

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手头80%的舵机都是银燕08A还有部分08MA和08DE,08MA更不容易扫齿。这三个差不多。

我一直到玩天翼15E的3D机,才开始体会到银燕09MA和08A的不同。如果是玩普通泡沫机,包括滑翔、像真、练习机,都还真差别不大

玩高端类型的航模,也就自然不会用这种低价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竿见影,好肯定好,不过还能好到哪去,8克的银燕金属舵机 几乎就已经把舵机的优秀性能 发挥到极致了。
...

帮你找到一篇帖子,里面视频自己看了就知道http://www.tsmx.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34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竿见影,好肯定好,不过还能好到哪去,8克的银燕金属舵机 几乎就已经把舵机的优秀性能 发挥到极致了。
...

帮你找了一篇帖子,里面的视频自己看了,就懂了http://www.tsmx.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