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油动大脚甩块用尼龙的还是铝合金的?谢谢!

楼主(2015-05-24):
哪个寿命更长些?

网友A(2015-07-07):
离合器吗?我的离合器磨损好厉害啊。一桶4升油没烧完离合器磨损过半了。
<

网友B:
感觉尼龙的耐磨点。

网友C:
应该是是铝的吧。好像高端的都是铝的吧

网友D:
都差不多,铝的散热性好,夏天尤佳。尼龙的摩擦性好。两种我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