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lite可以直接给1s的电调供电吗

楼主(2015-05-24):
求教,买了一个微型无刷四轴,想用nazalite飞控,nazalite可以直接给电调供电不?电调是3.5A,最大电流是5v用1s电池

网友A:
为什么你不直接电池供电给电调呢?

网友:
功率太高了   明显不行     问题同上

网友B:
电流太大,飞控内的线径太细,会烧的。直接从电池焊线给电调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太大,飞控内的线径太细,会烧的。直接从电池焊线给电调供电吧

naza,lite供电是2-6s,电机电调是1s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a,lite供电是2-6s,电机电调是1s

和电压无关,主要是导线上电流太大,会使导线发热甚至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直接电池供电给电调呢?

因为naza只能用2-6s电池,电调又只能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压无关,主要是导线上电流太大,会使导线发热甚至烧断

那naza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给电调供电不?

网友B:
供电2-6S是指飞控电源模块能适应的电压幅度。2-6S,就是7.4-22.2V,有+/-10%左右的宽容度。这还是在电源模块上的工作电压。飞控内部,一般也就是5V的工作电压,线路上最多允许1-2A电流。另外,飞控要求是2-6S,你1S根本就不能激活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2-6S是指飞控电源模块能适应的电压幅度。2-6S,就是7.4-22.2V,有+/-10%左右的宽容度。这还是在电源模 ...

所以我只能用2s的电池供电,但是还要变压成1s给电调供电,这就有的麻烦了,如果lite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给电调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naza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给电调供电不?

最好把电调并联在电源模块前面,因为电源模块是把输入电压经降压稳压后,输出给飞控,GPS,接收机,LED等设备,一般来说,厂家会给出一点宽容度,比如设备需电流1A,供电可能会设计到2A。最多给你加个数传什么的,连图传,基本也都要另外从电池接供电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只能用2s的电池供电,但是还要变压成1s给电调供电,这就有的麻烦了,如果lite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给 ...

1S,3.5A的电调,那机子的总拉力,应该也带不动naza lite和机架吧?就算行,也不可能有太长的留空时间。1S 3.5A是给微型四轴的,通常都是自己做的飞控,直接使用3.3V供电。

网友B:
像你图片里那个,是拿微型玩具四轴的飞控板改的,接收和和飞控一体。带自稳模式。其它的,基本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3.5A的电调,那机子的总拉力,应该也带不动naza lite和机架吧?就算行,也不可能有太长的留空时间。1 ...

那种飞控不稳定,所以想用naza飞控,怎么可以用naza给电调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你图片里那个,是拿微型玩具四轴的飞控板改的,接收和和飞控一体。带自稳模式。其它的,基本不带

就是它原本的飞控不行所以想用naza,帮我想个办法吧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3.5A的电调,那机子的总拉力,应该也带不动naza lite和机架吧?就算行,也不可能有太长的留空时间。1 ...

你的意思是naza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它原本的飞控不行所以想用naza,帮我想个办法吧先谢了

如果不考虑能不能飞,单纯价电气性能来说,如果想用全套的naza lite,就要做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到7.5V以上给飞控供电,然后电调还是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能不能飞,单纯价电气性能来说,如果想用全套的naza lite,就要做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到7.5V ...

哦哦,naza主控可以直接用1s电池供电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naza太重了?

是的。就算飞起来,留空时间也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naza主控可以直接用1s电池供电不

不可以。1S应该没办法激活电源模块

网友C:
用CC3D比较靠谱,需要一个升压/稳压模块,3.7V转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C3D比较靠谱,需要一个升压/稳压模块,3.7V转5V的。

我想用naza lite,怎么接线,这电调没有电源线是直接信号线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naza lite,怎么接线,这电调没有电源线是直接信号线供电

如果一开始没搞过,建议你先玩一下常见的机型。刚开始还是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开始没搞过,建议你先玩一下常见的机型。刚开始还是很复杂的

我试过了,电调可以给naza供电,但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D:
何必呢,那么小的掌机晃晃悠悠举着个二十多克重的大块头飞控。何况NAZA不论操控性和可玩度都差得远,唯一优势是设置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呢,那么小的掌机晃晃悠悠举着个二十多克重的大块头飞控。何况NAZA不论操控性和可玩度都差得远,唯一优 ...

帮忙推荐个小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推荐个小的飞控

CC3D,轻易各种翻滚 .... 如果“稳”不是唯一追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