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样儿小工具

楼主(2015-05-24):
趁着天还不算太热,赶快把阳台小操作间整理一下,几年没用的机械宝贝儿擦油打粉儿。立卧两用分度盘:红色是经过改制,配了110mm法兰卡盘自用的。灰色还是原样儿,换了件灰衣裳出来,已经订亲。内部的蜗轮真材实料,看着就顺眼。

楼主:
100mm正弦平口钳及可倾回转盘

平口钳全钢制的,钢锉打滑,硬度较高,应为合金钢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钢制的,钢锉打滑,硬度较高。

太漂亮了

网友A:
灰色的那个多少钱? 站短个

网友B:
平口钳这灰色的 短信个价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那个多少钱? 站短个

你设置不接受站短。灰色的可惜缺一个顶针摇把和#1、#2分度盘片。打算如果有时间就让厂子按红色的配件克隆配齐,需要较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口钳这灰色的 短信个价格、谢谢

不是好友,不能站短

网友:
加好友了

网友C:
平口钳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口钳什么价??

购买事宜请移步,qq786365456

网友:
这还是小工具?楼主的大工具估计了不得

楼主:
110mm可倾回转盘。还另外有个同样的缺蜗轮的回转盘尸体,卡盘拆下来装红色分度盘上了。

楼主:
中心高只有75mm的小万能分度头,还没有见过其他更小的。商标没见过,应该是进口的老物件,所有螺丝都英制的。

没有尾板齿轮,那个尾轴也没什么用了,拆下简化了。

网友D:
涡轮不要用润滑脂,要用润滑油,不然悔死你

楼主:
高级红色锂基脂,一直用这个,效果不错,不干。小分度盘结构简单,换油也容易。

楼主:
中心高75mm的小万能分度头,没见过这么小的,第一次没拿下,始终惦记,终于几百公里又跑了趟。

楼主:
那根传动杆家里小床用不到,拆下精简了。

楼主:
看商标应该是外来的老物件儿,螺丝都是英制的。配上100mm卡盘法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涡轮不要用润滑脂,要用润滑油,不然悔死你

为什么不能用润滑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润滑脂呢?

用久了就会知道,涡轮会变黑,齿面会变粗糙,拉毛,最后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