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lite直接给电调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5-24):
买了个图片上这个微型无刷,想使用naza lite飞控,lite可以直接给这个电调供电吗?电调是3.5A,最大电流是5,图片上面电调用的是信号线直接供电给电调,lite支持直接供电5v 3.5a不

网友A:
没听说过电调要5V供电的, 电调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电池负极就行了,

电调只有2种,一种可以给飞控提供5V(带BEC输出.)
                   另一种不可以提供5V(不带BEC输出)(这种电调. 就要买个BEC,BEC提供5V.     BEC->飞控,)
LITE电源模块就是一个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电调要5V供电的, 电调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电池负极就行了,

电调只有2种,一种可以给飞控提供 ...

naza的bec可以给电调供电不?

网友B:
简易楼主先潜水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楼主先潜水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潜水啊?

网友:
给电调供电的是电池。并不是飞控
直接接如3S-6S的正负级就可以了
给飞控供电的是PMU,当然有的电调也会带BEC就能给飞控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