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挂FC40航拍小区

楼主(2015-05-24):
视频拍的比较早了,有模友要所以就传上来跟大家分享了。由于是用的某疆的FC40拍的所以没声音,画质还可以,刚开始震动比较大,后来震动与避震达到平衡了。这是我用直升机第一次航拍,大神们勿喷==。

楼主:
对了,再加一句,我没用飞控,用的陀螺仪是3GX

网友A:
有飞机图片么,来几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飞机图片么,来几张看看

改装了一晚上

网友A:
牛,续航能到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续航能到多久

15分钟左右吧,用的是4500mah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分钟左右吧,用的是4500mah的电池

我也有个摄像头,我看你机机上有个图传吧,你是怎么做到保存录像的呢?地面站你有显示器屏幕吗?

网友C:
这么多设备,没飞控炸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摄像头,我看你机机上有个图传吧,你是怎么做到保存录像的呢?地面站你有显示器屏幕吗?

飞机上是有两个摄像头的,上面的是CCD摄像头链接图传,下面的是某疆的FC40,单独用来录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设备,没飞控炸了可惜

现在在搞pix飞控,等装好了就再上个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在搞pix飞控,等装好了就再上个视频

Pixhawk下面要装减震板,像这样给捆上减震效果就没了,以直机这等震动,飞控会晕掉哇,这个PID调起来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xhawk下面要装减震板,像这样给捆上减震效果就没了,以直机这等震动,飞控会晕掉哇,这个PID调起来麻烦 ...

哦,多谢提醒,回来加个减震板

网友:
9度悬停,可以飞25分钟,增加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