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方向问题

楼主(2015-05-24):
飞机全拆了重装,换了MB,一切都设置好了,就是飞不起来,原地逆时旋转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螺距-2,5,+9,机头向左大桨逆时针旋转尾桨顺时针旋转(不知这样是否正确),陀螺修正方向是对的,机尾向左滑块向右,现在有个地方不太清楚,就是控上往左打尾舵(机屁股朝自己)滑块应该往右还是往左?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还需要检查哪里?

网友A:
機尾不是應該面對尾槳看,尾槳逆時針轉嗎

网友B:
大桨顺时针,小桨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顺时针,小桨逆时针
大桨顺时针小桨逆时针没错啊(机头向左)
但是我马达是逆时针转的,现在就是大桨逆时针小桨顺时针,有错么?

网友:
不要看滑块,看尾舵机臂

网友:
尾巴向左,舵机臂跟着向左

网友:
这样还不行的话就应该是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反正应该只可能是这两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