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逆时针自转

楼主(2015-05-24):
飞机全拆了重装,换了MB,一切都设置好了,就是飞不起来,原地逆时旋转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螺距-2,5,+9
机头向左大桨逆时针旋转尾桨顺时针旋转(不知这样是否正确)
陀螺修正方向机尾向左滑块向右,机尾向右滑块向左

现在有个地方不太清楚,就是控上往左打尾舵(机屁股朝自己)滑块应该往右还是往左?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还需要检查哪里?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反了?换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反了?换向哦!

电机反了大桨会转???

另外我想知道控上打左舵,滑块是向哪个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反了大桨会转???

另外我想知道控上打左舵,滑块是向哪个方向?

从尾部往机头看,滑块会往右走,也就是往外走。

网友:
mb要调到锁尾模式,也就是蓝灯常亮,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红灯常亮,那说明没在所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