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油车,发动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5-05-24):
前几天刚买的油车大脚,由于电启质量太次,导致更换多次后盖,我也说不明白到底哪坏了,表现出来的就是不能稳定着火,谁能帮忙给修一下啊,交个朋友,这台发动机就送了,你付邮费,我只要你修好之后告诉我坏掉的原因就行,有大神来接吗?

网友A:
改成手动不就得了

上个照片啊 大家帮你想想办法 不至于连发动机都不要了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手动不就得了

上个照片啊 大家帮你想想办法 不至于连发动机都不要了吧 呵呵

我工具不全拆发动机曲轴是个问题,如果能不拆发动机,可以检验发动机内部是否完好,我还可以试试,三百多块钱的玩意折腾一顿也没有意义了,我还是想送出去,看看谁能修一下,我就想知道真相

网友:
我想接,我学的是车辆工程,自己也玩模型,在学校实验室这边设备也有。   自己以前也修过二冲程汽油机

网友B:
不见得是机器问题。你确定你正确调引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是机器问题。你确定你正确调引擎了吗?

感谢你的回复,目前已经修好,确定是点火头温度过低导致无能正常着火

网友:
怠速没调好吧

网友(2015-06-25):
我觉得你先别考虑拆机的问题,你先看看你是否可以准确的调教油针,不稳定很大的原因是油针造成的,我们原来玩哪有电启动,就是直接拿电钻夹个启动棒就直接启动了,都没这么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