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还是tm air350?

楼主(2015-05-24):
为了出去旅行什么的方便携带,新入蓝色工坊的伞折小四轴,轴距425,配上蓝色工坊的两轴云台,为了续航,力求极致减重。目前估计带3s6600起飞重量1270g左右,4s6600起飞1400g左右现纠结在动力上,是配tmair350还是djie310? tm350之前小机架用的人蛮多的,单电机56g比e310电机的60g略轻点,e310新出的,不知效率方面有什么提高,前提是原配调太重我肯定不会用。各位帮我参考参考

网友:
当然是大疆货。不解释。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用TM35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0322315445.26.JQVltd&id=42308773786 这是TM350的,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3-b.w4011-9989569652.62.o1lHBT&id=43788932227&rn=31f6ff5cd46662ad4ff40ce403a070d7&abbucket=10 这是大疆的,可以对比下

网友:
e310  满载1300  3s电池18分钟  3.7v

楼主:
现在纠结的是看数据TM电机每个轻4g,四个可以轻16g,不知大疆e310的效率能否弥补重量的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纠结的是看数据TM电机每个轻4g,四个可以轻16g,不知大疆e310的效率能否弥补重量的差别

一个电机额定拉力350g左右,你去纠结着1%的重量,实在没必要。正弦电调比BLDC电调效率至少高个10%。

网友:
人家楼主没准备用大疆电调啊

网友:
同样的架子,同样的纠结。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我的用e310震动小

网友:
tm350吧 这跟显卡一样 gtx950效率架构再好有gtx860牛? 两个差的是重量 用算法还是弥补不了差距(对了,电机一家生产的,所以不用纠结电机问题)

楼主:
入了e310,去掉香蕉头每个电机可以轻3g左右,震动的话不装桨摸碳杆还是能感觉到震动,装上桨仔细观察发现竟然有轻微双桨,待升空检验

网友:
吹,继续吹,那点重量能多飞几分钟,还是几十秒?当然选大疆,便宜又好用。

网友:
如果航拍,个人推荐E310,比较稳,低输出下振动小,但一些暴力动作下软桨会导致震动。
如果是暴力,推荐air350,因为可以用硬桨。
用过2套air350和1套e310,
效率上两者差距是不明显的,用格式3s 4000电池,起飞重量1380左右,云台鹰眼图传全程工作,3.6V降落,在12-13分钟左右。
然后是电机本身的震动,我手里有8个air350,有几个满油门几乎没有震动,有的震动就比较明显,当然震动明显不代表振动大,还是能接受;而E310的4个电机,虽然都有一些震动,但4个之间基本没有差异。
再说桨,觉得E310的好,直接用,震动非常小,硬挂无果冻,不过不支持其他桨。air350的桨需要自己做平衡,但可以用第三方桨,换个好点的也同样无果冻,而且比E310便宜,只是用第三方就不能自锁了。

网友:
如果航拍,个人推荐E310,比较稳,低输出下振动小,但一些暴力动作下软桨会导致震动。
如果是暴力,推荐air350,因为可以用硬桨。

网友:
大僵新出了个E305,不过是支持4S的,有人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