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

楼主(2015-05-24):
为了数据线好插,想把飞控的向前的那个箭头,转到左面或者右面,不知道行不行,意思就是把飞控转90度,请教大神们可以吗?

网友:
想了一下 感觉可以   但是需要改动很多东西   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
可以旋转

网友:
pc上设置相应的偏转角度

网友:
大部分飞控在电脑上可以设置。

网友:
地面站里面设置

网友A:
應都可以的,我兩台是CC3D一個轉90度,一個轉了-180度,都可以飛啊,地面站YAW的地方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都可以的,我兩台是CC3D一個轉90度,一個轉了-180度,都可以飛啊,地面站YAW的地方改就可以了

怎么改啊?不会啊!求教!!!

网友:
3D控很简单啊,usb左边的话好像是-90

网友:
如果cc3d左转就是-90度。

网友:
安装的时候转90度即可。什么也不需要改动,顺时针转或逆时针都可以。装完后只要在地面站设置一下即可,一定记住:顺时针转,输入90.逆时针转(楼上说的左转,转完后,机头朝前,USB接口在右侧),输入-9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