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边缘凹进一小块能修么

楼主(2015-05-24):
朗宇电机边缘凹进一小块能修么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自己拆下转子,然后自己修整一下,只要不打到转子,一般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B:
摩擦不到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不到问题不大吧

正好顶在上面 转起来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下转子,然后自己修整一下,只要不打到转子,一般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怎样拆,用什么正过来

网友A:
把底部那个卡簧给拔了。然后转子就可以取下来了,之后随意修整电机底座就行了,可以放在平整的平面上,把边缘敲好,注意不要敲到线,不要太暴力,慢慢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底部那个卡簧给拔了。然后转子就可以取下来了,之后随意修整电机底座就行了,可以放在平整的平面上,把边 ...

谢谢朋友

网友C:
能修,就是这伤成这样.......看看还有没别的问题呢

网友A:
不用客气。注意小心点,不要心急,慢慢修,只要转子转动时不会碰到就行。不会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注意小心点,不要心急,慢慢修,只要转子转动时不会碰到就行。不会影响使用的

修好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就是这伤成这样.......看看还有没别的问题呢

没问题了,已经好了

网友:
比找售后靠谱。售后就要换底盖,要银子的

楼主(2015-06-26):
引用 网友A:
把底部那个卡簧给拔了。然后转子就可以取下来了,之后随意修整电机底座就行了,可以放在平整的平面上,把边 ...

现在电机又坏了三个炸鸡了,一个炸的坏了,另两个一个声音大嘎哒嘎答响晃动小点另一个震动大。返回原厂说两个外转子坏了,两个需要140。怎么办求助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炸机了么,怎么伤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