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啊 首飞啊

楼主(2015-05-24):
朋友做了一个星期

网友:
结构设计也有问题,这样的结构,降落猛一点就会断

网友:
KT板做的?

网友:
没关系!修一修,再加强一下,又是一架好飞机。

网友:
为什么烧电调的????????????????????

网友:
航模就这样,辛苦好久几秒就给炸了

网友:
必经之路

网友A:
开始看图还以为是这种安装方式

网友:
好漂亮  可惜了 怎么炸的?

网友B:
以后经验丰富了就不会这样了,都是必经之路

网友:
这个飞机其实比起同级别的70涵道来说要重,而且kt机变形飞的时候震动大,变形大,加上手工的不精准,导致飞机的气动性很差,容易失速,飞的时候要注意油门要大,而且不要拐小弯,而且也只能飞飞航线

网友:
这机不好飞,我有架小歼十,大约飞了不到十个起落,直接扔垃圾桶里了。

网友:
呵呵  头像可带劲

网友:
玩航模 就是折腾

网友:
小炸,好修,不用一礼拜了

网友C:
你有见过那么圆的KT版?

BTW,节哀&还好不是105的那个~~~

还可以放心补好再飞~~~

网友:
可以买碳纤维杆加固段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看图还以为是这种安装方式

你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经验丰富了就不会这样了,都是必经之路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修修就好了

网友:
好可惜呀

网友:
断的那么齐,制作问题吧?不过修修还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有见过那么圆的KT版?

BTW,节哀&还好不是105的那个~~~

确实是KT板做的,这是马头工艺,KT板超像真机

网友:
看着还可以,修一修又是好机~
涵道机机尽量用xt60或者更好的插头,安全点

网友:
我觉得吧 涵道买商品空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KT板做的,这是马头工艺,KT板超像真机

哎哟喂~~~

现在居然能弯得那么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哟喂~~~

现在居然能弯得那么整齐~~~

其实还是能看出一道一道的折痕,只不过很密而且表面有覆膜,显得很圆

其实你看机身的接缝还有机翼的接缝,都是马头工艺特有的,除非用贴纸盖住,否则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