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50穿越机基本不加装osd GPS的问题 问题来了大伙对于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5-05-24):
我是这样设置的 油门失控保护设置成起飞大概2到3米悬停的油门位置 好处在于高空失控(有人会说了,穿越机不是拿来飞高的,要找人少的地方飞,但是保不齐你娃那天一时兴起就要试一哈 找一哈高空的感觉,万一设备出问题哦嚯失控了咋办,那它就会变成重型杀伤性武器)后飞机会平稳下降 速度不会太快 会产生很大的声音(这个大家都晓得250快速下降会产生很大的风声)这样有助于在飞机下方的人员及时发现能快速躲避 也能避免鸡鸡摔个浠粑烂(有可能便宜人家哦,因为你娃可能找不到鸡鸡哦)说的不对的多多包含

网友A:
油门失控保护设置成起飞大概2到3米悬停的油门位置                    等着失控烧电机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失控保护设置成起飞大概2到3米悬停的油门位置                    等着失控烧电机电调吧

你没明白问题核心 烧了总比砸死人好啊 至少短时间高空下来不会烧 总比没油门快速降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失控保护设置成起飞大概2到3米悬停的油门位置                    等着失控烧电机电调吧

有一个问题俺不懂 低转速为撒子会烧 电机电调 你教教我

网友B:
我是这么看的:
1.飞高航拍时,按楼主的方法设置,一般油门失控的时候,自己几秒钟就可以察觉,这时候朝飞机的方向快跑几步,遥控器又可以主动重掌控制权。
2.低空穿越时,就不能这样设置了,应该设置为油门关闭。因为距离太低,等你觉察到失控时,飞机已经接触地面了 ,桨叶若还在转动,就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看的:
1.飞高航拍时,按楼主的方法设置,一般油门失控的时候,自己几秒钟就可以察觉,这时候朝飞机 ...

呵呵 怕就拍找不回主动权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怕就拍找不回主动权呀

我是失控设置为,飞机缓慢下降的油门数值,且方向-5。  只要高度稍高,这时候关闭控(模拟失控状态),飞机会缓慢转圈下降,再开控,就可以自动接管。
使用的白色d10,接收机用的rx601.但我也试过,用山寨的6001接收机,就不能主动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失控设置为,飞机缓慢下降的油门数值,且方向-5。  只要高度稍高,这时候关闭控(模拟失控状态),飞 ...

我的也是d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d10

你有没有设定固定id?倘若没有,就不能自动接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设定固定id?倘若没有,就不能自动接管。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

设置起了 但是关控在开要等几秒 才能连起

网友:
这种问题是新手考虑的 开油门的伤害绝对比关油门要大

网友:
设置失控保持一定油门盘旋降落炸机烧电机电调已有先例,螺旋桨旋转着下降打到人也好不到哪去。
最好的就是在没人的地方飞,为了不提控回家,还是设置失控关油门掉落比较安全可靠,不至于烧设备。

网友:
失控保护收光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