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收一台雕刻机,可以雕刻有色金色即可

楼主(2015-05-24):
想收一台雕刻机,新旧都行,可以雕刻铜、铝合金。

雕刻面积不需很大,二指见方即可,Z轴有效范围10mm以内即可。

价格方面看情况吧,最好是佛山附近城市,其它要求暂时没想到。

这个设备很久没接触了,具体参数我还需要再学习一下。

谢谢!

楼主:
不知是不是发错版块

如果发错地方了,麻烦版主移动一下

网友:
我有 在清远英德 Q357915091

网友:
有台温州 TK2135A 4轴的,在广州,想出

网友A:
新人   搭个车, 想用CJM320 换个雕铣   刚买的1个多月 试车过 45号 调质和不调质的 螺栓个一根, 车过20几个 尼龙块  再就没用过 有需要的没

网友:
QQ1006922852有图 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   搭个车, 想用CJM320 换个雕铣   刚买的1个多月 试车过 45号 调质和不调质的 螺栓个一根, 车过20几 ...

QQ1006922852有雕刻机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   搭个车, 想用CJM320 换个雕铣   刚买的1个多月 试车过 45号 调质和不调质的 螺栓个一根, 车过20几 ...

你好你的车床多少钱卖,QQ多少

网友B:
这个怎样行程52*52*45,滑台精度好,主轴有点弱,不过价格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样行程52*52*45,滑台精度好,主轴有点弱,不过价格便宜啊

好牛逼的小机器

网友:
有的发图,也收一台,性能好的。QQ80712083

楼主:
谢谢各位,可能还要从长计议,软件不熟悉,还要先学习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