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Kim350摺迭四轴航拍穿越机(含开箱/装机/视频分享)

楼主(2015-05-24):
== Kim350 机架简介及装机组件清单 ========
  • Kim350 Dragon 機架**
  • 轴距350mm / 最大支持8寸桨
  • 折迭设计 / 机身1.5mm+机臂5mm玻纤板
  • PCB模块化设计(5V12V BEC及MINI OSD) / 方便怖线的一体分电板
  • 前置2轴无刷云台(gopro/山狗/小蚁用)
  • DJI NAZA LITE 飞控 + GPS
  • TM 350 动力套装 (含2213/920KV电机及20A电调)
  • DEVO RX1002 2.4 接收机
  • 500mw 5.8 图传发射
  • SONY CCD 板机
  • 山狗SJ4000

自组四轴经验已一年多 ,
组过多台都是240-250级 , 一直想试一试其他机型 !!!
雖然最近组了一台300小六轴 , 飞行感觉良好 ,
但玩法都是250级没分别 !
在某宝寻宝 , 找倒一台新推出的 350轴距机架 ,
带2轴云台 , 有模块化设计的PCB电路 ,
以及我觉得结构上最可靠的QAV250机型设计 ,
布线更方便 , 机臂更可摺叠 , !
立即拍一台 ~~~

K牌240V2合照
350mm 及 240mm 的分别

摺合状态

叠叠乐

== Kim350 简单开箱文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82394&pid=16136116&fromuid=238865

==
Kim350 装机过程分享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082394&pid=16136117&fromuid=238865

== Kim350 首飞感受分享 == 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394&page=2&extra=#pid16315376

楼主:
== 简 单 开 箱 文 ==

!!! 开箱了 !!!

# 所有组件包装 , 每个包包上都贴有说明

# 先看PCB板 , 是这机重心所在 , 一眼就看出精密的线路

# 预留多种飞控安装孔

# 预留5V/12V BEC , 及专用迷你OSD 焊接位置 ,
   模块化设计 , 减少接线 , 方便又环保

# PCB另一面 , 就是电调焊接点 , 电源及电调信号线都可接上去

# 在PCB上加上几根小铝柱 , 就可把机臂及加高垫片装上去 ,
   那2个垫片主要是把夹层加高 , 有足够空间放电调

# 机臂 5mm 厚 , 强度不用怀疑

# 电机电调 , 用的是TM的AIR GEAR 350

# 摺叠机臂 , 打开后能够快速固定 , 关键在这裡 !

# 电机线可从垫高片穿出来 , 跟以往240v2设计一样

# 盖上底板的样子

# 这是2轴云台 , 套装已含电机2个

# 简单组合2轴云台

# 云台完成 , 就可结合到主机 , 加上电池仓分隔板 , 就可盖上顶板

# 铝柱脚架

# 最后一份组件 , 是CCD板机的支架

# 有2个安装方法 , 正装及向上倾角

# 高速的话可选择这个向上倾角的安装

# 很简单又实用的机架  , 完成组装了

...

楼主:
== 装 机 过 程 分 享 ==

(动力篇)
# 开始装机前 , 先确定电调电机操作正常 ,
   所以做好校正油门行程 , 及测试正反转向的接线方法 !

# 今次用的是TM AIR GEAR 350 动力套装

# 弄清楚电机转向 , 和机臂组合起来 !
   在机臂上给个标示 , 之后组装不会弄错 !
   下图L/R 代表 左/右 , U/D 代表 上(前)/下(后) ,
   这个标示对应 350机架的PCB !

# 每组动力都**校正油门行程 , 一般都是下图这样 ,
   100%油门 通电 , 有响声立即拉低油门杆到0%就可以了 !

# 测试转向正确后 , 记下3根线的接线方式

# 准备把电调接上PCB ~

# 焊接电调同时 , 可装上机臂位置的垫高片

# 电调+/-电源及信号线都可焊上PCB ,
   如果电调有BEC , PCB上有有焊接位

准备安装机臀 !!! 因原装电机线长度不够 ,
   决定把电机线剪短 , 另外焊接20AWG线及蕉插作延长接驳 !

线从垫高片那裡出线 , 3根20AWG还有点活动空间

# 摺叠机臂关系 , 线的长度不能太紧

# 试试摺叠 , 线无拉扯就可以了 !
   同时可把套装内的 5V及12V BEC先焊上

# 装上底层板 (这裡可同时装上飞控层的铝柱)

# TM这款电调比较厚 , 如图片中的设置就可以

(飞控篇)
# 准备安装飞控设备及主电源线

# 电调的信号线直接在这裡引出 , 接到飞控很方便 , 亦减少线的长度

# NAZA 有个供电组模 , 就贴在飞控旁边

# 在机尾焊上主电源线 ! 因电池放尾部 , 所以电源线不用太长 !
  另外NAZA 的LED组模 , 就贴在机底近接电的位置 !

(FPV篇)
# CCD板机安装到支架上

# 把图传及CCD板机都接到PCB上

# PCB设计真方便 , 图传及CCD板机都可轻鬆接上 ,
亦有12V及5V输出选择 (但紧记预先在PCB上焊上5V及12V BEC)

# 除意接上接收机 , 可作简单的FPV试机了

# 摺叠的样子

# 室内试飞 , NAZA很稳定 , 气压定高亦很好 ,
可持续3分钟悬停 , 高度偏差不多1吋 !!!

# 接下来 , 装云台了 !
而云台控制板要另购 , 今次选用 "HMBGC微型无刷云台控制器"

# PITCH 电机的线 , 可这样通过 ROLL 电机

# 2个电机都接到控制板

# SJ4000买了在路上 , 暂时先装上SONY AS15
   明显重心过前 , PITCH 电机比较吃力 ~

# 原装OSD听说还在生产中 ! 所以先加上穷人OSD (NAZA 专用版本)
    直接焊接到PCB上的OSD接点
   (圖傳及CCD攝像頭中間有個焊接點要短接,信號才可通到PCB上OSD的焊接點)
    另外注意
PCB上OSD焊接點上的12V , 这是动力电池电压的意思 ,
    所以直接供电给穷人OSD , 可测出正确的电池电压 !
这裡不要随意接上12V的设备 !!!

# 赶着试机 , 所以接线都未优化 ,
   先随意束起来 , 日后再修整下 ~

# 尾部放上电池 (雷鹏 4S 3300MAH 35C / 340克) ,
  测试重心 , 平行很理想 !

# APC MR 8吋桨

# 完成图 , 之后再分享飞行感受

... 装机过程分享完毕 ...

楼主:
~~~ 视频分享即将上载 ~~~

网友A:
链接发一下,我也来研究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发一下,我也来研究一哈。

350轴距的折迭机架 , 不难找吧

网友:
那个灯叫什么,哪家的买的~好赞!

网友:
求亮骚航灯的链接或关键词!

网友:
虽然我也买了两架kim了,但是我还是要吐槽一下KIM的审美观,永远都是所谓的“骚红”铝柱,从KIM400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动过,出个黑色铝柱版不行吗!!!

网友:
还是K家的机架

网友:
250上面的灯环哪里有卖

网友B:
师傅240主电源有明细吗?

网友:
漂亮。带了GOPRO后航拍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傅240主电源有明细吗?

240主电源 ? 你指的是电池吗 ?
我用雷鹏 1300-1500 的

网友:
楼主快快上装机图,等着参照装自己的3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0主电源 ? 你指的是电池吗 ?
我用雷鹏 1300-1500 的

我是指你的T头是怎么焊的,看起来出线与普通2根线那样不同,是好几根正和好几根负各堆在一起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你的T头是怎么焊的,看起来出线与普通2根线那样不同,是好几根正和好几根负各堆在一起焊的吗?

同样是1根正1根负 , 只是外面套上尼龙网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是1根正1根负 , 只是外面套上尼龙网管而已

差点被蒙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