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508电机 维修帮助 请模友指点!

楼主(2015-05-24):
朗宇3508电机轴 700kv 炸鸡主轴弯了,轴是4mm直径的 长度是35mm的可在x宝上找不到,求帮助解决!谢谢

楼主:
顶啊顶 顶到外婆桥!

楼主:
弯的幅度不大 但是会影响震动

网友:
机电城 买4MM的碳钢轴 不过回来得用磨细点才能插进轴承里 再用金刚石切割片 切出卡簧槽 安上 就完工 我的小电机就是这么干的 便宜 不过就是累啊

网友:
返厂最靠谱

网友A:
朗宇的售后不错的,发回他们厂里去修
还能让他们检查下磁钢,顺便做个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售后不错的,发回他们厂里去修
还能让他们检查下磁钢,顺便做个动平衡

收费吗?

网友A:
运气好点可能不收,收也不会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点可能不收,收也不会很贵

电机烧了可以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烧了可以修么

自己打电话问呗,我又不是朗宇的人。我只是在朗宇修过2次他们售后质量和态度都超好在这边说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打电话问呗,我又不是朗宇的人。我只是在朗宇修过2次他们售后质量和态度都超好在这边说下而已

好的,感谢

网友:
我的云台电机弄弯过,揪出来用锤子敲直了装回去,跟新的没区别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