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你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5-05-24):
轻微炸鸡就成了这样,郁闷。ium重新校准都没用,不知道返修坑不坑

网友A:
看来不轻微  要不然不会这样  要么就是炸巧了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轻微  要不然不会这样  要么就是炸巧了位置了

返修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修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我咋知道呢。。。。。。。

网友:
问客服吧  返修检测人家要多少你也只能给多少了

网友:
来回邮费加上配件修理费

网友:
大概 是这样的  我的 高清图传 接收机  注意是接收机  桌子上滑落  ··目测 上盖有点小变形··天线断了一条 ··开机还能接收到画面· 不过 很短 30来米  ··返厂咯····被告知  全部修好 大约要2000+·· 友情折后 还是要1800····自己算了下买个新的也要2000-3000吧  所以也只能修了···说完收工··886!

网友C:
我修过,不要钱!!应该摔的很惨!!我修的时候是Y轴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不要钱!!应该摔的很惨!!我修的时候是Y轴错误!

你是有保修卡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有保修卡的吧?

没有给卡,也很说的差不多,轻微摔下来的。实际情况是从接近100米高空射桨掉下来的,另外一个从10米掉下来就当尸体100块卖啦!!不返厂你就只能当尸体啦据说返厂重新设置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给卡,也很说的差不多,轻微摔下来的。实际情况是从接近100米高空射桨掉下来的,另外一个从10米掉下 ...

噢,谢谢,就是不知道返修坑不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谢谢,就是不知道返修坑不坑

反正放着也没用,只能返啦!!不要钱就是惊喜,要钱不多就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