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改恒龙3810消防船

楼主(2015-05-24):
动力不变,因为要用3S加了水冷。电机座截掉了一部分,电机轴上的塑料部件用一字螺丝刀可以轻松撬下来,再装上时用点502。

舵机安装还用原有的舵机安装架,切割了部分。

我买的船没带水泵自己买了个这样的,水仓没拆直接取水。

改好的整体图。

装上盖前用这种胶沿着结合面图一圈,效果不错。装船用了半天,下午试航了下效果不错,不漏水。有水仓感觉不会翻到。

网友:
不错,电机哪买的?

网友:
我改的3810

网友:
厉害...这个船我也想买一艏回来当救援用

楼主:
380电机和3S的动力足够用来救援了

网友A:
我改装的恒龙消防船改装救生艇
?from=y1.7-1.2

加勾是为方便拖油船,也可以修理船舵!

网友:
我还想一条,要在船身中间一分二,加长来做鱼船不知可行不!你改了几条所以请你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水泵,电调这些哪里买的,求教

网友:
我也准备装艘3810,小水泵哪里有卖? 怎么驱动水泵?麻烦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查看宝贝详情
模型水冷小水泵 隔膜泵 仿真船 电船水泵 微型真空泵 [交易快照]
颜色分类: 水泵加降压器和送硅胶管一米技术参数: 小型真空泵

在宝上买的,自己搜吧

网友B:
佩服,我也正准备给儿子买艘3810玩呢。想问下,这船原配的遥控怎么样,是比例控吗。想先不改装,先哄儿子玩着,等有空了再改良。原厂的是比例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我也正准备给儿子买艘3810玩呢。想问下,这船原配的遥控怎么样,是比例控吗。想先不改装,先哄儿子玩 ...

我买的是不带遥控的

网友:
听说原配的是开关控。不知是不是,如是开关控,的确直接改装的好。

网友(2016-04-13):
引用 网友A:
我改装的恒龙消防船改装救生艇
?from=y1.7-1.2

请问你的3810救援船用多大的蓄电池?看起来好像把水仓给平了!

网友A:
18楼的,我不能在那回复你,在那回就说标题那个问题,在这回你吧!我是用12V5A蓄电池,原来水仓不拆除周边的都可以放下去,我现在在做一条加长,加到90公分长,放两个电池,快做完了

网友:
我今天沉船了,建议大家搞个群,一起交流如何把3810改得最好便玩,。

网友:
3810有专门的配件卖,某宝一搜就有,以前净船壳10多元就可以买到,很厚的塑料壳,不比玻璃纤维壳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楼的,我不能在那回复你,在那回就说标题那个问题,在这回你吧!我是用12V5A蓄电池,原来水仓不拆除周边 ...

我改的3810沉船了,还没捞起来,我建议大家都把自己改的3801拿出来晒晒。好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