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用什么样配置的电脑PC才能编辑4K精灵3的片子?

楼主(2015-05-24):
本人的电脑是外星人

I7

16G

256G SSD

3GB独显,

表示很卡。用的是WIN7 64位,

编辑软件VegasPro

请教大家。有人编辑过4K吗?我觉得如果要能编辑。电脑估计得上3W了吧至少

网友:
这配置都卡?   那就用代理文件的方式剪辑吧

我用macbook Pro 剪过GoPro 的2.7K   忘了是不是用代理了   final cut pro

网友A:
上电脑城,搞个4G显卡,256位宽的,,带上4K视频,去试试,哪张显卡可以,就用哪张,价位2500-3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脑城,搞个4G显卡,256位宽的,,带上4K视频,去试试,哪张显卡可以,就用哪张,价位2500-3000左右,
...

我估计搞不定噢

网友:
用edius 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脑城,搞个4G显卡,256位宽的,,带上4K视频,去试试,哪张显卡可以,就用哪张,价位2500-3000左右,
...

我的意思是。你带上4K的视频,去电脑城试试,问下有什么显卡可以编辑4K视频,因为你的CPU绝对没问题,实在不行,你就机子抱去,价格嘛,实体店贵100-200

网友B:
4790K GTX780 用WIN PRCC2014 还是卡。
用4790 280X组的黑果子,FCPX一点也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90K GTX780 用WIN PRCC2014 还是卡。
用4790 280X组的黑果子,FCPX一点也不卡。。

意思要两张卡一起?那得花多少银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要两张卡一起?那得花多少银子?

意思是用苹果电脑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用苹果电脑不卡。

请问是苹果的什么型号?价格还是说一定要用MAC系统?

网友:
玩4k必须上mac垃圾桶啊超爽,快把windows扔了吧

网友:
你这个配置要是台式机,就会好很多。而且台式机有提升空间,随意插拔笔记本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