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复方案

楼主(2015-05-24):
今天做翻跟斗时失速螺旋 炸了 如下图。。由于是电机部分受力大不加固是不行的 在此请教如何修复最为妥当。。。。先在此谢过!!!!!

网友:
水机?碳杆加强罗

网友:
泡沫胶粘上,粘完之后拉一拉,跟拉面一样拉成一丝一丝的,粘好了放几天。牢固了之后,在接缝处打上热熔胶,干之前快速用手磨平了,冷了之后再用纤维胶带缠几道,绝对结实。飞机上哪里断了,这块都坏不了。我都修N架了。今天刚修了一堆碎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建议泡沫在贴前在两边各插根2MM粗的碳杆加强。

网友:
用热熔胶粘上,,再用纤维胶一拉就可以了

网友:
哥,那是像真机,你非要当特技机来飞么

网友:
泡沫胶粘

网友:
最好使用UHU胶粘,这是我们用过粘接泡沫塑料的最好的胶,这种胶缺点是太贵。顺便说一下“泡沫胶”:大多数泡沫胶都是针对“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开发的。而聚苯乙烯属于热塑性塑料,缺点怕热、怕溶剂,凡是带有能溶解聚苯乙烯塑料溶剂的胶黏剂,都不能用来粘接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不小心用来这类胶黏剂,就会破坏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结构,形成所谓“腐蚀”现象。常见的“泡沫胶”比较好的当时能用,时间长了就变脆了、或者变硬了,我们试用过多种,凡是叫泡沫胶的真没遇到理想的。

网友:
是海风水机吧,这可不是3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