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达亚550电装配置,还有电池

楼主(2015-05-24):
想入手达亚550新机架,不知道该怎么配置电装,我打算用极翼P2 PRO的飞控

楼主: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电池准备上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准备上几S的?

4S 或者6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4S 或者6吧

我的是6S,Dji E600.也有上E800的,起飞重量2.4kg.4250电池不少于2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4S 或者6吧

飞控是PIXHAWK.好赢的40A电调,蜻蜓3轴狗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6S,Dji E600.也有上E800的,起飞重量2.4kg.4250电池不少于25分钟

满载25分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载25分钟吗?

是定点悬停,风大概2级左右

楼主:
那也还不错 了

楼主:
E500大概是150一个对吧?

网友B:
我也是刚配完,全部东西还在路上,

daya550
apm2.6  7n
e800简装
乐天40
6s5200 3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配完,全部东西还在路上,

daya550

APM玩不来额。。。我没拍550.。。买了个H4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玩不来额。。。我没拍550.。。买了个H4

我第一次玩,买来研究研究,不懂就去学,不信学不会

网友C:
同是DAYA550,4S5200,3508  700KV电机,PIXHACK控,12寸垃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是DAYA550,4S5200,3508  700KV电机,PIXHACK控,12寸垃圾桨。

我电机和你一样,但是我的电池是10000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DAYA550,4S5200,3508  580KV电机,APM2.6 gps6M,12寸ATG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YA550,4S5200,3508  580KV电机,APM2.6 gps6M,12寸ATG桨

谢谢兄弟,我机器配好了。550机架,LD3508 7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 .1238桨。我是新手所以买了V2飞控,AMP大神玩的东西我玩不来。其实我有点后悔买700KV电机了。那时候要是买个400KV,上15寸桨改多好,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机器配好了。550机架,LD3508 7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 .1238桨。我是新手所以买了V2飞控,AM ...

550上不了15寸,最多14。除非你自己买碳管改轴距,所以KV590的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上不了15寸,最多14。除非你自己买碳管改轴距,所以KV590的也足够了

兄弟,能否请教一下你的感度是怎么调的?我起飞乱飘,,,不敢飞了,飞一米我就下降了,完全控制不了的节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否请教一下你的感度是怎么调的?我起飞乱飘,,,不敢飞了,飞一米我就下降了,完全控制不了的节 ...

飞控预热 ,罗盘校准 了没? GPS定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预热 ,罗盘校准 了没? GPS定不住?

该做的都做了,别说定高了,就连飞起来都困难
太晃了,飞起来直接飘,直接自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该做的都做了,别说定高了,就连飞起来都困难
太晃了,飞起来直接飘,直接自旋

你该不会是手动模式起飞吧? 我用的挺好的,你在检查下各个电机转速是否一致,油门行程校准那些都做一遍,还有重心。 V2默认参数已经挺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该不会是手动模式起飞吧? 我用的挺好的,你在检查下各个电机转速是否一致,油门行程校准那些都做一遍 ...

电机转速怎么查看?
油门行程做了两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怎么查看?
油门行程做了两次了

油门推一半听声音感受下各电机的风力,我觉得可能还是你罗盘没校准好。到外场准备飞之前校准,别在家里校准了拿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推一半听声音感受下各电机的风力,我觉得可能还是你罗盘没校准好。到外场准备飞之前校准,别在家里校 ...

罗盘绝对校准了,我每次起飞都习惯性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绝对校准了,我每次起飞都习惯性校准

那我也说不准了,你的是10000电池?重心有没放对?不行就只有从头来过了,重新安装飞控,GPS位置,电机座是否水平

网友E:
我的是老版550,硬挂个相机3KG一样飞得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老版550,硬挂个相机3KG一样飞得挺稳的

哎,先睡了,明天还早起,过几天在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我机器配好了。550机架,LD3508 7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 .1238桨。我是新手所以买了V2飞控,AM ...

玩会感觉不好就二手出掉,换新的。经验就是折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会感觉不好就二手出掉,换新的。经验就是折腾出来的

不出,这机器玩不好就当备机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