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大桨夹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24):
我的大桨夹最里面的那个轴承会有嗒嗒嗒的感觉疙疙瘩瘩的转动不流畅,螺丝拧紧后大大桨夹转不动,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最近论坛人气真是低迷啊,楼主上图吧,看文字描述应当是装错了,上图再看看。

网友B:
缺垫片,要不就是垫片安装不正确,普通轴承两端与垫片的接触面要一样~

网友C:
有可能是止推轴承的内外圈装反了。
如果是新的旋翼头,有点疙瘩的感觉不代表一定有问题。飞两次下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