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精灵问题

楼主(2015-05-24):
山寨精灵挂完全部东西,1。5公斤还能飞么??请指教!2212的电机!!

楼主:
晕,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超载啊!现在不加云台都有1。02kg啦!云台100多g,云台供电,图传,osd!!!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超载啊!现在不加云台都有1。02kg啦!云台100多g,云台供电,图传,osd!!!请指教 ...

2212电机最大的单轴安全飞行重量也就350g,如果飞机实在没法减重到1400g以内,那只能考虑换电机换桨(TM2213、DJI2312、朗宇V2216)……装机之前的重量估算和动力选择非常重要。
悄悄告诉你,1500g配2212电机也能飞的,只是这靠谱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最大的单轴安全飞行重量也就350g,如果飞机实在没法减重到1400g以内,那只能考虑换电机换桨(TM2 ...

能用动力电同时给云台,图传供电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动力电同时给云台,图传供电么?

咋,这小飞机你还想给图传云台DU立电池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这小飞机你还想给图传云台DU立电池供电么……

主要是拿来配重!!不然前面挂云台了后面轻啊!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拿来配重!!不然前面挂云台了后面轻啊!不平衡!

把云台尽量往后放,电池也尽量往后放点就行了,没必要把重心位置卡得那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