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S1000+装双摄像头的

楼主(2015-05-24):
如何在大疆S1000+上装双摄像头
装个索尼700线摄像头在机头上。飞手:索尼700线+IOSD MARK II+大疆图传
                                                    云手:云台摄像头+IOSD MAEK II+大疆图传
                                                    云手:摄像头+图传
   求连线部分。谢谢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貌似云台手不需要 OSD 的信息   他看拍摄画面就足够了啊    飞行数据主要是给飞手的  云台需要什么问一下或者歪头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这么麻烦接这么多东西

网友B:
飞手:索尼700线+IOSD MARK II+大疆图传
云手:摄像头+图传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手:索尼700线+IOSD MARK II+大疆图传
云手:摄像头+图传
足够了!

怎么供电给索尼700线摄像头。和怎么连接IOSD MARK II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云台手不需要 OSD 的信息   他看拍摄画面就足够了啊    飞行数据主要是给飞手的  云台需要什么问一下或 ...

恩!怎么连接线呢?
大概意思懂一点    但是详细步骤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怎么连接线呢?
大概意思懂一点    但是详细步骤  请教一下

iosd里配有很多线,好像有根4条线一起的。你要把摄像头的视频线还有负极连接到iosd,然后正负极在单独连接电源。我曾经这么接过。很久了具体忘记了,你试试。
还有 iosd II是支持双摄像头的,可以通过控来回切换图像的。
云台手就只要图传就可以了,他看iosd没啥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2015-07-24):
云台手有必要装osd,一是帮飞手提个醒,顺带看个电压什么的,第二,飞行器讲究冗余度,万一飞手那一路画面出问题,到少还有云台手画面,保证返航,三是飞一些特殊场合,飞手的注意力分配需要更多集中在目视时,云台手负责报电压,,四是超低飞时飞手直接切云台手画面,更精确判断高度。玩玩无所谓,专业工作你会需要的

网友:
云台手不需要iosd直接接图传就好

网友:
云台手建议使用IOSD MINI就行了。一个飞机上有一套MK2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云台手有必要装osd,一是帮飞手提个醒,顺带看个电压什么的,第二,飞行器讲究冗余度,万一飞手那一路画面 ...

确实。

网友(2015-09-04):
云台视频直接进入图传发射机便可,无需叠加数传信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供电给索尼700线摄像头。和怎么连接IOSD MARK II   请教

从OSD输出取电,仔细看说明书,有降压电输出,给摄像头供电便可

网友:
云抬手无需叠加数据,监视器是画中画就OK了,

楼主(2015-10-18):
搞定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2024-10-02):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公司做的夜视仪,可以在微弱光线下(野外月光或者星光)的实现彩色图像显示
想改装成无人机摄像头
不知无人机摄像头方面,是否有标准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