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成品250穿越机架,3s 2200电 续航15分50秒 晒!

楼主(2015-05-25):
经过手改桨后飞行时间比原来短了2分钟,但达到了13分。桨噪明显减小,电机温度下降到23度,(原来有38度)在没调油门曲线的情况下20%油门可以悬停,微风时下降无抖动

再来张

再来张

俯视

俯视

网友A:
LZ可以说下你的电调是啥牌子的吗?

网友B:
怎么改 详细 我的只有8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说下你的电调是啥牌子的吗?

银燕12的,便宜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12的,便宜货

把皮剥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 详细 我的只有8分钟左右

你的机身多重?250?桨型号?不过估计你是用的5030或50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机身多重?250?桨型号?不过估计你是用的5030或5040

2200电池 250鸡架 530克加电池 6045浆

楼主:
嗯,因为只需要一个电调的b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因为只需要一个电调的bec

哦。是S版本的还是BL版本的电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电池 250鸡架 530克加电池 6045浆

把电池换成2200  20c的格氏  电机我用的致赢的2204 桨是atg60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电池换成2200  20c的格氏  电机我用的致赢的2204 桨是atg6040

估计我电池不行 我用的乾丰浆 银燕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电池 250鸡架 530克加电池 6045浆

我明天准备测试厂家发给我的6045,可能和你那个一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天准备测试厂家发给我的6045,可能和你那个一样的东西

6045还行 就是猴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我电池不行 我用的乾丰浆 银燕2204

主要是电池和桨,要续航长一定不要用gf的桨,这是首要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池和桨,要续航长一定不要用gf的桨,这是首要条件!!!!!!!

就他的浆便宜 练手吧 找到毛病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S版本的还是BL版本的电调?谢谢

我也不知道啥版,就是30多元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他的浆便宜 练手吧 找到毛病先

换过桨后你就会觉得原来穿越要上手是这么容易,因为太稳,太听话了。

网友:
肿么我的1300mah的只能飞五分钟

网友:
ATG桨的效率起来了

楼主:
今天测试的新桨,贴地悬停,机架同上,电池依然是格氏2200   20c时间为18分15秒

网友C:
桨咋那么宽,效率高吗,上五寸的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咋那么宽,效率高吗,上五寸的咋样

想要续航时间,绝对不能用5寸桨,效率太低,噪音大,实际上这声音就是来源于桨的形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续航时间,绝对不能用5寸桨,效率太低,噪音大,实际上这声音就是来源于桨的形变

哦,我说呢,我2204机子,老是5寸 ,电机电调都热,尤其12燕的电调,有时烫手